其实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有的厂家要把两个电池并联一起

楼主(2017-09-22):
就像雷柏的7800鼠标,就是硬生生的把两个5号电池并联在一起。如果两个电池都是新电池并且是同一型号影响还不大。但平民消费者可能不懂里面的道理(官方也没有说明注意事项)于是可能把新旧两粒电池一起放进去。导致的后果是新电池的电压没多久就跟旧电池的电压一样。因为旧电池不是可充电池,新电池电压高,电流会流向旧电池,而旧电池虽然有电流进入,电压也会暂时性变高,但它始终不是可充电。慢慢会自身消耗掉。

网友:
两粒一起换才是最好

没电了谁不是两粒一起换?

网友:
我,想用时,只找到1个

网友:
减少内阻,配重提高手感。

网友:
罗技的玄貂也是两节5号电池并在一起的。

网友:
理论上来讲,所有电池都是可充电的,效率,安全的问题而已.

网友A:
1L的图,电池是串联吧。

两个电池串联得到3V

网友:
配重,毕竟鼠标手感很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L的图,电池是串联吧。

两个电池串联得到3V

典型的看图不认真!你看看电池黑色部分是否完全对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看图不认真!你看看电池黑色部分是否完全对齐?

    哈哈  不好意思,让您贱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也可以正常使用。

两个是为了更长的电池寿命。

是串联的,只能用2个

网友:
电池配重很巧妙,连配重水泥的钱都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看图不认真!你看看电池黑色部分是否完全对齐?

黑色对齐不一定是并联,我鼠标里面接线是交叉的

网友:
刚看了一下自己的鼠标还真是并联,特地拿掉一个试了一下还是可以用,这种设计会不会有些时候不小心装反了然后就烧坏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黑色对齐不一定是并联,我鼠标里面接线是交叉的

罗技有并联的,我的鼠标2节装一节就能使

网友:
罗技有很多是并联的

网友:
纠结这个问题,为何不买这款

网友:
我的罗技m525也是并联的,当时还不明白为啥要这样后来想想可以调节鼠标重量。

网友E:
新旧电池混用,串联一样有问题

网友F:
我的电池也是并联的,一节电池,用了快两年了,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旧电池混用,串联一样有问题

串联反而没那么大,总不可能把另外一节变负数吧。如果另外一节电压是0那总电压肯定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联反而没那么大,总不可能把另外一节变负数吧。如果另外一节电压是0那总电压肯定不够。 ...

串联另外一节就是负数,不用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联反而没那么大,总不可能把另外一节变负数吧。如果另外一节电压是0那总电压肯定不够。 ...

旧电池内阻大,新电池跟着遭殃

网友:
额- -仔细想了下,串联有问题主要是大功率的地方,因为旧的内阻大,导致新的也跟着遭殃。
但是像鼠标这种功率非常小的,内阻大些影响相对没这么大。

网友:
并联容量大,内阻小,放电电流更大

网友:
因为雷柏的鼠标太辣鸡, 罗技的1个电池能用100天,它要两个电池才能用60天,   低功耗又不能把电压搞高,所以只能并联

网友G:
无线鼠我只信罗技,楼主你这两电池能用多久呢?

网友:
我都是装一个, 两个感觉太重了, 用雷柏的1节5号可以用半年

网友:
我的罗技M558也是装一节或二节都能用,一般都是只装一节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无线鼠我只信罗技,楼主你这两电池能用多久呢?

专家说能用1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无线鼠我只信罗技,楼主你这两电池能用多久呢?

我喜欢他的外形。不是省电

楼主:
据说鼠标垫的颜色对功耗影响也很大,一般黑色比白色耗电要大很多。因为亮度不够时需要调大亮度

网友H:
楼上滴,你要对你的发言负责,否则赔偿大家精神损伤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上滴,你要对你的发言负责,否则赔偿大家精神损伤费!

我都说据说,我今晚测试一下。

网友:
……难道是方便你只有一节电池的时候也能用……?

楼主:
刚刚测量了一下,运行时电流大约10多毫安居多,有时候高达50毫安。静止几秒降到几毫安,再过几秒一点几毫安,再过几秒0.34毫安,持续10分钟左右,电流变成0.10-0.25之间跳动,估计这个就是待机电流。

网友:
游戏鼠标都专门有配重的。

网友:
谁给推荐比较好用的无线鼠标啊?逻辑的用了好几款都不太好用,都在200以内的!

网友:
用的M545,感觉挺好的

网友:
我用便宜的雷柏无线,感觉还行

网友:
罗技的都不好用真的不好推荐了

网友I(2018-03-29):
电池到快没电压都是1.5V吧,只有最后一小段电压才会下降。在它的生命周期中内阻不断增大,电动势基本保持不变。两个都是1.5V谁也干不动谁,有一次大电流放电一个变成了1.499V一个变成了1.490V ,于是出现了9个毫伏的压差。9毫伏的压差开始在两个串联内阻上搞事情。串联内阻大概是毫欧到欧姆级的,于是产生了微安到毫安级的环流。说时迟那时快,这点环流迅速填补了低压电池电压。于是又相安无事各自睡觉喽~~~罗技都敢这么用以后我也这么用。仅代表个人观点不负任何法律责任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电池到快没电压都是1.5V吧,只有最后一小段电压才会下降。在它的生命周期中内阻不断增大,电动势基本保持不 ...

不是的,

虽然负载轻时没那么明显,但容量不同时电压差别还是蛮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电池也是并联的,一节电池,用了快两年了,妥妥的。

同款鼠标,由毕业用到现在,5年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不是的,

虽然负载轻时没那么明显,但容量不同时电压差别还是蛮大的

10欧对5号电池来说就是重载了。一次性电池轻载基本能维持它的电压,上边这个图是孚安特34615的放电曲线。轻载时电压基本不隨容量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I:
10欧对5号电池来说就是重载了。一次性电池轻载基本能维持它的电压,上边这个图是孚安特34615的放电曲线。 ...

你这个是专用的锂电池,放电平台当然很稳了,实际使用中1.5V的碱性电池没有那么陡的曲线的。你可以找家里的电池实测就会发现同一品种不同容量时电压差还是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