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子犯浑,220V PCB间距才留0.5mm间距,怎么返工?

楼主(2017-09-22):
画板的时候没注意,一敷铜了事,做了10K板子才发现出问题了,220V输入的电压间只有0.5MM的间距,板子元件都贴好了,重做板也不可能了,怎么返工是最省钱省事,噴一层三防漆能不能杜绝日后爬电,拉弧的风险?实在不行就只能割板飞线了,这回真亏大了。

网友:
打上704然后再喷胶 应该就可以

网友A:
借用本安防爆的标准,差了0.1mm。注意是浇封而不是涂覆。浇封材料要注意CTI值。

网友B:
楼主是高手,直接画完板就10K的量,而且直接就贴
其实我都不懂画板,同事做的板,电源部分一直都要改
拉大间距,还要开孔,问题才少些,不然经常会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高手,直接画完板就10K的量,而且直接就贴
其实我都不懂画板,同事做的板,电源部分一直都要改
拉大 ...

主要是电流小,被忽略了

网友:
上铣床开槽行不行?

网友:
发给图出来,好让大家想办法

网友:
才10K而已,这可是好多钱,马虎不得。让你割,要割个把月吧??

网友C:
用激光开槽,开绿油焊线,这样速度最快

网友:
打703胶能缓解你的尴尬。三防漆没用。

网友:
打胶之类的都是增加空气间隙,对爬电距离无用。只能开槽或割线了

网友:
中间开槽,刷漆,再插绝缘片。

网友:
开槽,刷漆

网友:
用雕刻机  把铜箔割掉一部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激光开槽,开绿油焊线,这样速度最快

激光会碳化PCB,应该不行,更容易烧板。

楼主:
花钱买教训,只能割板飞线了,这顿下来,做好亏2W的打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钱买教训,只能割板飞线了,这顿下来,做好亏2W的打算了

环氧树脂,就是那种黑黑乎乎的那种,用针管浇筑。人家大厂的插座0.5mm都卖向市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钱买教训,只能割板飞线了,这顿下来,做好亏2W的打算了

雕刻机割板,速度应该比较快,也比较美观。碰到过端子装不上的情况,类似处理。

网友:
704,直接全部覆盖

网友:
激光开槽没毛病

网友:
不要有侥幸心理割板飞线最安全,不然10k流向市场使用几个月后批量出现问题到时候想死的心都有。

网友:
应该根据板子的实际情况采用针对性的措施才可以,我有次就是用雕刻机一片一片除覆铜的,6千片贴好的板子,只能亲自搞,想起多是泪

网友E:
我就想问,出了人命算谁的?

网友F:
先这样吧!之后可以再推出升级版、第二代么的。

网友:
切割机,轻点

网友:
哦,应该用雕刻机,amo的你懂

网友:
台钻打孔,没日没夜的那种。

网友:
放绝缘片隔离开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先这样吧!之后可以再推出升级版、第二代么的。

你在微软上班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在微软上班吗?

不是,我是在很软上班。

网友:
楼主人才,现在估计只能钻孔刮绿油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激光会碳化PCB,应该不行,更容易烧板。

可以用激光开绿油, 能不能烧铜皮就不知道了。 之前有实际返工案子,速度最快,比雕刻机更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用本安防爆的标准,差了0.1mm。注意是浇封而不是涂覆。浇封材料要注意CTI值。 ...

标准叫什么名啊,想找来看看

网友H:
用雕刻机铣槽孔是比较快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雕刻机铣槽孔是比较快的方案。

同意,还是开槽快些

网友I:
10K的量,,,

要是我买的产品    零火线的距离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I:
10K的量,,,

要是我买的产品    零火线的距离0.5mm

返工了,,,放心吧,,,市场上又少了一批伪劣产品,

楼主:
谈妥了,,,让客户割板飞线,,,补偿人工费1W.
本身客户一直没发现,,,自己过意不去提出来的,

网友:
rework 工作一定马虎不得,否则到了市场上, 那个才叫哭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谈妥了,,,让客户割板飞线,,,补偿人工费1W.
本身客户一直没发现,,,自己过意不去提出来的, ...

这代价有点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代价有点高啊

吃一堑长一智,,,代价高也没办法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我是在很软上班。

哦,那你快可以去联想了,哈哈

网友:
只能飞线,切断距离近的。不然击穿后就惨了。火灾烧毁。

网友:
不打样的大牛啊,,,,,,现在我们挪动一个电阻,供应商都主动给打样一次,就怕出事。

网友:
买个雕刻机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楼主什么产品啊,安规认证都不用做吗?可以去掉铜皮后飞线,工作量很大

网友:
如果只是输入两个焊盘间还好,打一两个洞或用手钻/雕刻机开个小槽就可以了。要是铺了铜,就等死吧

网友:
买个阿莫的雕刻机回去,才大几千元。开槽后 灌胶。。。

网友:
如果PCB厂的工艺边还在,返PCB厂,让他们锣一刀,10K也就一天不到的工作量。以前遇到过,拉到PCB工厂5K半天搞好。亲自在车间看着他们干活

网友:
记住了,220V,0.5mm ,1万元。

网友:
然后某天本坛某人手贱帮妹子修电器 拆开外壳又是惊呆了吓尿了 电路板居然又是割铜箔又是飞线 发上图片大家批判  楼主弱弱用马甲回复 额 这个那个 貌似这是我的大作

网友:
然后跟帖批判垃圾产品的人们发现在本贴自己都在给楼主出各种主意 又是打胶又是飞线又是激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就想问,出了人命算谁的?

还是等看后续拆机篇。。。

网友:
看样子只能割板了

网友:
20多年前,在大学帮老师干活,一个电风扇的控制板,就是距离太小,焊接的如果不干净或者拖锡,上电就放烟花,最后好像是割草打胶了

网友:
记住了,220V,0.5mm ,1万元。 +1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借用本安防爆的标准,差了0.1mm。注意是浇封而不是涂覆。浇封材料要注意CTI值。 ...

层主是矿山设备行业的吗!

网友:
雕刻机直接1mm铣刀把间隙铣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层主是矿山设备行业的吗!

不是。煤矿用到Mb,我们用Gb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不是。煤矿用到Mb,我们用Gb

天然气还是石化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天然气还是石化设备?

跟石化稍微靠点边,船舶、石油平台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谈妥了,,,让客户割板飞线,,,补偿人工费1W.
本身客户一直没发现,,,自己过意不去提出来的, ...

那这个客户还算可以,没有让你直接退货

网友M:
引用 网友F:
不是,我是在很软上班。

在很软上班? 就在不行上班隔壁?

网友:
感觉开槽焊线可以

网友:
用镭射激光将铜箔间距打开一些,而且速度非常快。

网友:
引用 网友M:
在很软上班? 就在不行上班隔壁?

很快的将要去那间不行上班了!哈~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不是。煤矿用到Mb,我们用Gb

煤矿用的就是GB3836啊!

网友:
根部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K:
煤矿用的就是GB3836啊!

同样是3836没错,煤矿是I类,气体是II类,设备保护级别是不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