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Embed 最新RK3399核心板的手册与图片

楼主(2017-09-22):
Processor
Rockchip RK3399 (2x Cortex-A72 cores+ 4x Cortex-A53+Mali-T860MP4 GPU );
Memory:
2GB or 4GB DDR3L RAM
16GB to 128GB eMMC 5.1 flash
Display:
HDMI 2.0 port with audio for up to 4K@60fps
DisplayPort 1.2 with audio for up to 4K@60fps
MIPI-DSI (dual-channel) at up to 2560×1600@60fps
eDP 1.3 (4-lane)
Camera:
2x MIPI-CSI (up to 13MP or dual 8MP)
VOP(up to 5MP)
Audio:
SPDIF output
I2S (8-channel)
HDMI and DP
Networking
Gigabit Ethernet port(On board PHY AR8033)
Other I/O:
2x USB 3.0 host ports or 2x USB type C
2x USB 2.0 host
Pci-e 1 line *1
Spi*5
I2c*8
Gpio 100+
Connectors:
Tyco reliable Free Height 0.8mm connector, 120pin*2

网友:
RK339作为Firefly新一代的顶级开源平台,采用了六核64位“服务器级”处理器Rockchip RK3399,拥有2GB/4GB DDR3和16G/32GB eMMC, 并新增DP 1.2、PCIe M.2、Type-C、USB3.0 HOST等高性能数据传输和显示接口。Firefly-RK3399强大的性能配置将给VR、全景拍摄、视觉识别、服务器、3D等前沿技术带来里程碑的变革。商用领域还是非常火爆的。
借楼主宝地用下。看下工控方面的,我推荐用AM335x
产品特性

        采用TI公司Cortex-A8 AM335X处理器,运行最高速度为1GHZ,标准配置AM3354/800MHZ;
        支持128M-1G DDR3 SDRAM,最大为1G BYTES DDR3;
        支持128M-1G字节 SLC电子盘,标配512M;(EMMC 2G-32G大容量电子盘可选)
        一路千兆以太网,不支持IEEE1588;
        支持两路高速USB HOST;
        支持最多6路串口,CPU内部6路
        支持分辨率最高的1366*768显示接口,可支持SGX530 3D引擎;支持24位LVDS接口;
        板载ISL1208高精度RTC,保证系统时钟同步;
        引出JTAG接口(V1.1版本硬件,4线电阻触摸屏),便于裸机系统调试。
        EMMC启动版本兼容BeagleboneBlack。
        支持AP6212和SDIO WIFI,150MBPS,WINCE 和LINUX都支持;
        稳定的操作系统的支持,可预装LINUX 3.14(独家支持DTB);WINCE 7.0可根据项目定制;

网友A:
是工业温度等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工业温度等级吗?

-20度到75度无压力

网友B:
RK3399 的SDK在那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K3399 的SDK在那下的?

你与rockchip申请一下,就可以发给你们。另外,github上面有一部分是开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与rockchip申请一下,就可以发给你们。另外,github上面有一部分是开源的。 ...

公司网站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网站挂了?

是的,但请不要偏离主题

网友:
有rk3288的么。

网友(2018-11-28):
OpenEmbed 的核心板售价大概是怎样的?

网友:
能同时解码 几路视频呢 硬解码

网友(2019-05-10):
楼主 这个片子用在新疆的室外,-40~85度的环境中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