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在线头上的这个冷压端子叫什么?用什么工具压的?

楼主(2017-09-22):
如图,请教。

网友:
应该是铜带出来的。一卷长长的铜带。有专门机器,跟打线头类似。线头放进去,自动切好铜带并铆好。

网友A:
铜带出来的,有专门的端子机

网友:
这种是否可以

网友:
汽车线束端子,您看看行不

网友:
专用机子压,放好,脚一踩就好

网友:
有像老虎钳一样的工具,一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带出来的,有专门的端子机

看来应该是专用机器做出来的。市面上似乎没有通用件。

感谢各位回复。

网友:
冷压铜扣,汽车电路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