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PinJTAG改四线SWD,UNLIK2成功,Jlink失败,原因何在?

楼主(2017-09-22):
如题。

四根线

GND
TCK ---- SWCLK
TMS ---- SWDIO
VCC ---- VREF

UNLIK2成功

Jlink 失败

原因何在?

请教各位。

网友:
jlink内部3.3V电源短接没?

网友:
内部3.3输出,然后1 2短路

网友:
http://note.youdao.com/noteshare ... 4BFBE997B0829AC1C46
我之前记录的一个  你看下是否有帮助  目前一直这总方式使用

网友:
我的没问题

网友:
失败信息贴出来

网友:
jlink电压给供上

网友A:
jtag swd 硬件上的不同:
(1)  JLINKV6 需要的硬件接口为: GND, RST, SWDIO, SWDCLK
(2)  JLINKV7 需要的硬件接口为: GND, RST, SWDIO, SWDCLK
(3)  JLINKV8 需要的硬件接口为: VCC, GND, RST, SWDIO, SWDCLK
(4)  ULINK1  不支持 SWD 模式
(5)  ULINK2  需要的硬件接口为: GND, RST, SWDIO, SWDCLK
仅供参考

楼主:
谢楼上各位,稍后试了再反馈给大家。

网友:
要处理电源检测脚

网友:
jlink 检测目标板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jtag swd 硬件上的不同:
(1)  JLINKV6 需要的硬件接口为: GND, RST, SWDIO, SWDCLK
(2)  JLINKV7 需要的硬 ...

用户如果没有使用SWD的引脚,则可以不接RST

网友:
RST 最好接上。

网友:
不同仿真器不一样吧,我记着ulink要接复位引脚的

网友:
我的可以。

网友:
都接上吧,不然以后调试还容易出现别的下载不了的问题,比如禁用某些时钟 flash导致烧录不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