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华为电视盒子遥控器键值键码?

楼主(2017-09-23):
只有发射管,搞了个发射的电路,码了几行代码,想试下能不能控制废弃的电视盒子,华为的,装宽带送的。

手上没有接收头,有的话可以试下,遥控器没拆,拆了怪可惜,哪位大侠搞过,或者帮忙试下。

键码值多少?

网友:
这个遥控器中间几个锅仔难用的要死,稍微对不齐下面的PCB按钮就会变得没反应,我都拆了好几回了,一直想自己做一个换掉他

网友:
发射头也可以测试接受的波形,看图片你应该有逻辑分析工具,最多加上一个三极管放大接收的信号,加电容去掉38K,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何必需要接收头,逻辑分析仪直接接到遥控器即可测出
LZ不是测出来波形了?直接读码值即可
看波形貌似引导码9ms+4.5ms
数据:00 FF 45 BA

网友:
手机摇控器,还没有遇到不能摇控的东西。还有学习功能。

网友(2019-07-24):
楼主可以枚举盲扫。

网友:
有发射管就能当接收管用,对着接个大上拉电阻,测波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