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检测门转动角度的传感器用什么?陀螺仪或者角速.....

楼主(2017-09-23):
需要精确检测到关门的位置,然后检测到门打开多少角度(0-180°范围),打开多少角度不需要很精确,相差几度都没问题。用陀螺仪或者角速度传感器测了角速度,然后对角速度积分,可以计算出来吗,会不会有漂移?

网友A:
直接用径向极化磁钢配合奥微的磁角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径向极化磁钢配合奥微的磁角度传感器

不方便外面再装磁铁。需要直接通过测线路板的旋转角度。本来看了电子罗盘传感器,但是听说金属和磁的东西对它很容易产生影响

网友B:
不要积分。要是90度可以三角定位,180度不太好测,所以还是用电子罗盘吧。可以测一下铁门影响。

网友C:
拉线编码器   电阻式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积分。要是90度可以三角定位,180度不太好测,所以还是用电子罗盘吧。可以测一下铁门影响。 ...

门一般好像都是开90°,但是开180°的好像也有,三角定位怎么做?我用手机里面的电子罗盘试,旁边放个金属,角度就变化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线编码器   电阻式的那种

这个不行。只能测线路板的旋转角度

楼主:
还有什么办法,帮帮忙

网友D:
把检测曲线转换成检测直线是不是更简单?就用上面网友说的拉线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检测曲线转换成检测直线是不是更简单?就用上面网友说的拉线编码器

上面已经说了不方便装,而且这玩意价格也是惊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已经说了不方便装,而且这玩意价格也是惊人

你想多少钱搞定,别说50元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多少钱搞定,别说50元内

成本高肯定不行的,别说50元了。
我看到飞行器上用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都能测出姿态和航线,我这个只需要测一个角度,用这些芯片级的传感器段时间内侧门打开的角度,这个不能算出来吗

网友E:
电位器,ad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位器,ad测试

您的回答不适合要求,还是谢谢您

网友F:
指南针

这种应该便宜, 而且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指南针

这种应该便宜, 而且方便

刚开始也想过,但是别人反应好像金属、外部磁性物对它的影响很大。我用金属靠近手机上的电子罗盘,罗盘顿时转了好几十度

网友:
电位器啊 简单

楼主:
没这么简单

网友G:
角度传感器不可以吗?装在门上,检测姿态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角度传感器不可以吗?装在门上,检测姿态角度。

没有水平角度的传感器啊,只有角速度传感器,或者测倾角的。

网友:
点读笔知道吗?地板或天花板贴上事先印好数据的贴纸点读笔读或用类似方案实现。

网友:
你是什么结构的门,木门的话上面按一图钉,在墙上面订个角铁,放一排接近开关,铁门就更简单了,图钉都省了,到那个位置接近开关输出信号,反正角度要求不高

楼主:
可能我们说明不详细,后面的回答都扯远了。
控制板是门锁上用的,用户只是在原来的门上加装这套电子锁而已,不能改变原来门的结构,不能再在用户家里其它地方装东西。
就是只能检测控制板本身的旋转角度。主要是检要测当门打开后,再把门关上时,系统会自动上锁,所以检测到门关好的位置精度要 高些,门打开的角度有点误差都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们说明不详细,后面的回答都扯远了。
控制板是门锁上用的,用户只是在原来的门上加装这套电子锁而已 ...

自动闭门器干的活

网友H:
这不是检测门贴合门框么  怎么搞成了角度  然后我来回晃十次 哈哈 你的角度累积误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不是检测门贴合门框么  怎么搞成了角度  然后我来回晃十次 哈哈 你的角度累积误差了 ...

用角速度传感器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角速度传感器会有这个问题

检测关门?那要角度作甚。。。。。。。直接接近开关,开关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检测关门?那要角度作甚。。。。。。。直接接近开关,开关量就行了

能装接近开关我就不用到这来请教大家了。
各位还是紧扣我的问题回答吧,只能检测控制板转动的角度来知道门转动的角度

网友:
再好的陀螺仪都有漂移,气温变化加时间一长,肯定不准,能不能弄个机构把转向角转为倾角?

网友:
这个不是检测那个舌头的动作?我试过一种,不关门,用手按进去也会上锁

网友:
想多了吧 一般门锁不是有个斜的锁舌(不上锁的)和方的锁门锁舌吗 在斜的锁舌里装个开关不就成了

网友:
霍尔转把,几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们说明不详细,后面的回答都扯远了。
控制板是门锁上用的,用户只是在原来的门上加装这套电子锁而已 ...

你需要换算一下到转轴处的角度精度需要多少?

网友:
直接拿门的转轴来做估计没有器件可以

网友:
旋转编码器可以测角度

网友J:
出这种高难度的问题,奖金一分没有,找不到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出这种高难度的问题,奖金一分没有,找不到人的。

其实我只是想问有没有芯片级的传感器能够直接测量线路板的旋转角度,仅此而已。

楼主:
看来目前技术,还是很难实现这个功能,直接放弃这个方案

网友:
直接用自动化上常用的编码器啊,你这个可以用绝对型的。装轴上就行了。

网友K:
楼主这种方案恐怕要用激光陀螺仪了,不然一年下来你的门检测到自己转了7200度。不论MPU6000,6500,6050还是ADI的。

网友:
这个问题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种方案恐怕要用激光陀螺仪了,不然一年下来你的门检测到自己转了7200度。不论MPU6000,6500,6050还 ...

是的,基本上很难实现

网友:
测距离,根据门宽度换算

网友J:
楼主你的门上装个微动开关,门一关上微动开关闭合,你的机构就动作,不行吗?

网友:
用什么角度、角速度陀螺仪传感器都行,门锁对着门框的地方加个金属检测开关,在关门的地方的地方做个归零不就不会一直有累计误差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的门上装个微动开关,门一关上微动开关闭合,你的机构就动作,不行吗?

这样显得计数含量低,不高级

网友(2017-11-19):
WDD35D4 WDD35D-4 1K 2K 5K 10K 线性0.1% 导电朔料角位移传感器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要门关上时自动上锁吧?玻璃门上的密码锁就是这样,不过玻璃门有弹簧控制门强制对准门框,你要在普通们上做的话,恐怕要的硬件和算法都复杂了。

网友:
用磁编码器吧!检测电机轴转角的。

网友:
楼主解决了?给你个参考:萤石单体门磁

网友:
地上贴一排RFID

网友:
高级一点用码盘,低端用霍尔或电阻,电容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