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遥控钥匙丢了大家怎么配?

楼主(2017-09-23):
大众朗逸车,带两个原装遥控钥匙,是钥匙和遥控器一体折叠的。败家老婆给丢了一个,现在想自己配一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精力。

对于遥控器,能否自己买一个,然后对码之类的,是否可行?

金属的钥匙可以找个配钥匙的配。还好解决。

网友:
要专门设备匹配

网友:
这个估计只能到4儿子店里搞了,提供条码

网友:
万能的淘宝。我的轩逸就是配的

网友:
这个你自己配不了的 要用专用仪器配的 因为都有防盗芯片的  大众朗逸到外面汽配城找人配大概是400块左右一条折叠遥控钥匙

网友:
我了解的peugeot,钥匙可以通过重新匹配,然后没有匹配的钥匙就不能遥控和发动汽车了,但是,但是,没有匹配的钥匙,通过机械钥匙可以开车门。只是没法发动罢了。

网友:
万能的淘宝

网友:
peugeot的钥匙,可以通过pp2000.匹配遥控部分,机械部分可以通过买车时候的一串条形码实现开槽。

楼主:
看来作为电工,咱自己也不能搞,还得找专业的搞

网友:
自己配不了的。
要专业工具。

网友:
主要是加密问题搞不定

网友:
机械钥匙在的话,去万能的X宝买个遥控器根据手册操作一篇就可以了,挺简单的

网友:
防盗芯片不好办

网友:
遥控好配,一般有一套动作就可以配上,加密芯片难弄一点

网友:
记得以前在网上租过一个解码器,费用100。插在车载电脑接口,读出密码。然后想配几把都行。

网友:
是滚动密码,即使有原来型号信号的芯片也得有工具

网友:
有的车可以用另一把钥匙授权录入新钥匙。具体可以去某宝问问掌柜。

网友:
一般路边配汽车钥匙的店都有配解码钥匙的设备,大概200块钱,我以前也觉得很神秘,看人家一个破机器扔桌上很快就配好。

网友:
我朋友在万能的淘宝,过一个遥控卡罗拉车看说明书配好了一个。

网友A:
换车换车!...换完车后换人换人!
估计这样应该就不会再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车换车!...换完车后换人换人!
估计这样应该就不会再掉了。

哈哈,终极大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终极大招啊

是啊!事情终究还是得解决啊!不是吗?!

网友:
现在有哪个车没防盗芯片跟电影一样电线发火么  没遥控也要对码  不过好多可以找某宝配 不用找四儿子

网友:
找配门钥匙的只是能开门

网友:
大众的防盗还是比较靠谱的。immo,放到数据据说都在狼堡的服务器里。

网友:
找武汉安米科技买个黑科技,无钥匙启动。。。

网友:
大众的车,查查5053相关资料,看有没有你需要的,似乎看到过关于匹配钥匙的文字信息,究竟是配钥匙还是匹配钥匙,没太注意看

网友:
专门有配汽车钥匙的店的,我配了一个蒙迪欧钥匙,300元,还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