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卖的雕刻机驱动卡通用吗?

楼主(2017-09-23):
办公室有个以前其他同事购置的,时间久了,也不知道插卡主机在哪了,雕刻机也看不出厂家。控制箱里有个个变频器,三个可能是步进或伺服电机驱动器,外部有个15芯DB插,百元多的控制卡能用起来吗?

网友A:
应该是用维宏的板卡,淘宝有卖一百多块的盗版卡。
如果15针插座的接口板跟下图基本一样,那就是用维宏无疑。

网友B:
电机驱动器和变频器都是标准信号接口   TB的都通用    但是要自己接线,不要用那个DB15插
如果是自己个人,长远计划,建议买一个几百块的USB卡,并且带USB隔离的   不要省那些钱
专用接口用起来蛋痛,更换电脑有得你折腾。便宜的USB卡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用维宏的板卡,淘宝有卖一百多块的盗版卡。
如果15针插座的接口板跟下图基本一样,那就是用维宏无疑 ...

维宏并口是25针
--------------------
我的是旧款的  新款的15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用维宏的板卡,淘宝有卖一百多块的盗版卡。
如果15针插座的接口板跟下图基本一样,那就是用维宏无疑 ...

谢谢,看了下照片,小板标记差不多一样的(有的字挡住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驱动器和变频器都是标准信号接口   TB的都通用    但是要自己接线,不要用那个DB15插
如果是自己个人, ...

USB哪家好?

网友C:
还是维宏的吧,买过两种USB的效果都不好,维宏用量这么大,不只是便宜的原因,人家做的确实稳定。不只是卡稳定,上位机也好用,比著名的mach3好用很多。当然缺点是必须要用PCI接口,要配个小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维宏的吧,买过两种USB的效果都不好,维宏用量这么大,不只是便宜的原因,人家做的确实稳定。不只是 ...

原来是这样

楼主:
买了一个卡,手动可以。还不会(也没有G)代码。有时间再摸索

网友D:
维宏低端卡不支持点孔程序,可把我害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维宏低端卡不支持点孔程序,可把我害苦了

没用过维宏,但我认为你是刀路没写好,或者是后处理没弄对,雕刻机不能点孔,就像汽车不能转向一样无法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维宏,但我认为你是刀路没写好,或者是后处理没弄对,雕刻机不能点孔,就像汽车不能转向一样无法理 ...

后来买了550元一块的维宏3g高速卡,问题解决

网友:
你这个是淘宝一百多的维宏卡板子,买来直接就能用

网友:
这接口就是维宏卡的吧

楼主:
上网找powermill2010,试着按视频和谐,发现解开软件文件与视频显示文件不同。操作失败

楼主:
折腾好几天,先装pm2010总是报错,只好装2017。http://pan.baidu.com/s/1dFMEVhn,打开一脸茫然,找教程去

网友:
我擦,我好像看到我上个公司的变频器了

楼主:
没摸明白powermill中输出Z坐标然后用维宏卡处理的关系。用artcam倒是可以定高。我先把刀尖抵到毛坯上表面,然后维宏软件设置为工件原点,运行后发现刀提升然后降到一个高于毛坯上表面的位置跑。powermill看仿真图是对的,该查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