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台式表解恨啊~~~(把玩手头的几块表测电压)

楼主(2017-09-23):
还是台式表解恨啊~~

这个要让强迫症狗带了。。。。

下面的还好,台式机基本都对的上,其中34401毕竟比较新,基本不跳动的;3547会周期性波动一些,不过中间值和34401对的上,还不错了~~~

那对于F289,是不是需要去校准了。。。还是选择原谅呢?

楼主:
那对于F289,是不是需要去校准了。。。还是选择原谅呢?

网友A:
楼主是来炫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来炫富的,

富不玩(仪)表。。。。

富人的话,婊都很好玩了,还要来玩表?呵呵

网友B:
快递运费到付给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递运费到付给我就行了

到付帮忙校准F289么?还让老大破费,不好意思啊,哈哈

网友C:
34401多少银子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4401多少银子入的

五六年前了,2K7吧,好像有印象。。。。。

网友:
楼主有钱淫,只有个不准的胜利表泪奔而过(╯3╰)

网友:
我喜欢不准的,出了吧,我告诉你怎么算的

网友D:
楼主,这貌似不太对啊!咋看起来都少一位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貌似不太对啊!咋看起来都少一位数的啊?!

因为是字符段显示的,空缺的那个位置,还要留一位显示mv档的m吧~~~

网友E:
目测楼主以入坑,加油吧,到明年这个时候,再来亮一下设备

网友:
羡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测楼主以入坑,加油吧,到明年这个时候,再来亮一下设备

两个台式表,是五六年前就有了的,不过一直封箱没玩。。。。

如果再有深入,估计就是8位半了,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是字符段显示的,空缺的那个位置,还要留一位显示mv档的m吧~~~

哦!那我看错了,应该是读直显示的右方少两位数了?!
但这让我想起约二十几年前有在拆装厂看到地上有颗标准电池,它很小,约 10CM 长的玻璃封装类似 X-Ray 发生器那样的迷你缩小版的标准电池,电压约 1.2 V 左右。
详细的数值因时间久远已忘记了,但是这东西就就是订定 Voltage 的标准产生器,专供仪器电压表量测校正使用的!谁知我同事比我动作快了两秒给拾起来花了约 10 RMB 就买走了!...

网友:
好表啊,可惜我没有。。。。

网友:
我是因为换电池换烦了,才买了一个便宜的台表用。

网友F:
意思是,如果手持表和台表的数据不合,以台表为准?刚刚测量了一下,电流,手持显示391ua,台表显示389.4ua,看来我还是得相信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意思是,如果手持表和台表的数据不合,以台表为准?刚刚测量了一下,电流,手持显示391ua,台表显示389.4ua, ...

因为两个六位半台表的测量数据,可以吻合到,说明可信度高些,可以以此数据判断4位半的误差~~

并且说解恨的意思,更多是说,心里看着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意思是,如果手持表和台表的数据不合,以台表为准?刚刚测量了一下,电流,手持显示391ua,台表显示389.4ua, ...

现在2块表,如果都不确定是准确的,是否要引入第三块表了。。。。

三块中,如果有2块更高位表的数据对的上,那可以以此推断第三块位数低的有点误差了。。。。业余只能这样搞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那我看错了,应该是读直显示的右方少两位数了?!
但这让我想起约二十几年前有在拆装厂看到地上有颗 ...

那些年错过的神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2块表,如果都不确定是准确的,是否要引入第三块表了。。。。

三块中,如果有2块更高位表的数据对的 ...

再上一块3458来测测,应该有结果 。

网友G:
最近也在研究台表,贵呀,下不去手。最关键家里没地方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也在研究台表,贵呀,下不去手。最关键家里没地方放呀

是啊,占桌子面积不小,我的2*1米的桌子,摆了显示器,基本就刚好放个30041的位置了。。。。

网友:
手持的不错,方便实用

网友H:
分辨率和精度往往让人分不清,像34401的读数,后两位往往不保证精度的,厂家给的精度指标最高也就0.0026%

网友I:
34001A哪里淘的,兄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分辨率和精度往往让人分不清,像34401的读数,后两位往往不保证精度的,厂家给的精度指标最高也就0.0026%

或者说,运气好的情况,是否有分辨率=精度的情况呢?就像我两台六位半,从不同地方买的,现在能重合到,是否也是比较难得的巧合?

楼主:
引用 网友I:
34001A哪里淘的,兄台?

几年前,在38hot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分辨率和精度往往让人分不清,像34401的读数,后两位往往不保证精度的,厂家给的精度指标最高也就0.0026%

厂家给的精度指标最高也就0.0026% ,说的是最大允许误差吧?
那是否也就不排除,有些是0.0001%的精度,只是要碰运气了,厂商不保证而已?

网友J:
自从有了是德logo的3不想再用安捷伦logo的34401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给的精度指标最高也就0.0026% ,说的是最大允许误差吧?
那是否也就不排除,有些是0.0001%的精度,只 ...

0.0026%仅仅是某个量程的指标,其它量程会更低。一般厂家内控精度会高于规格书的精度,但要达到0.0001%的话,那厂家就不用做7位半的表了。
至于多台表的数据一致,只能说明厂家的测量一致性很好,但不能说明其精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自从有了是德logo的3不想再用安捷伦logo的34401了

为啥呢?

网友:
新款的问题少,老款的各种小问题,虽然精度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