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2手aoc27寸16年产,测试只有纯黑色有5*5像素大小亮点能修复?

楼主(2017-09-24):
刚买2手aoc27寸16年产显示器1920*1080,测试只有纯黑色有5*5像素大小:亮点.                  问题是能不能通过软件修复(undead PIXel )这个亮点
对亮点描述:纯黑色时有大约5*5像素大小区域,明显颗粒感,颗粒感是因为有一些白色点还有红色的点间隔显示形成的,但是测试其他颜色完全看不出有颗粒感或者异样颜色点,
看电影时候灰色或者黑色 偶尔会发现这个地方不对劲 ,

知道液晶显示器原理的说下我这个描述是啥原因造成 ,还有修复的可能吗,

由于,手机拍不清楚,也没法截图,所以不上图了
正在用(undead PIXel
测试过一天有好转会告诉大家

网友A:
亮点的问题,好像一般是不能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点的问题,好像一般是不能修复的

液晶显示器我一点也不懂,我好奇为啥只有纯黑色 其他颜色没有,也是有点好奇

网友B:
因为是rgb中的的其中一个点坏了,非黑色情况下对比不明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亮点的问题,好像一般是不能修复的

说是16年产,屏搞不好是TN屏,坏了就是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是16年产,屏搞不好是TN屏,坏了就是亮点。

http://detail.zol.com.cn/348/347910/param.shtml
2769v IPS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是rgb中的的其中一个点坏了,非黑色情况下对比不明显。

但是纯属红黄绿 还有白色都很好 看不出来,蓝色时候那个地方有点淡,但是几乎看不出来
,你说也许有道理

网友D:
一般是激光硬件修复,软件应该很难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激光硬件修复,软件应该很难实现

好的
谢谢涨涨知识

网友E:
在亮点处用黑色记号笔涂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亮点处用黑色记号笔涂一下。

你这个解决方法我感觉还是比较牛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亮点处用黑色记号笔涂一下。

这个角决办法我也觉得很牛逼

网友:
工厂也只能把亮点用激光烧成暗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