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ic inline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7-09-24):
在cmsis_armcc.h中定义了:
__STATIC_INLINE void __set_FAULTMASK(uint32_t faultMask)
{
register uint32_t __regFaultMask __ASM("faultmask");
__regFaultMask = (faultMask & (uint32_t)1);
}

然后再main 函数中包含了:
#include "cmsis_armcc.h"
已经确定头文件包含路径里面有该文件了,然后再main函数中调用了__set_FAULTMASK(1);
可是编译还是提示在main中有未定义符号
undefine symbol   __set_FAULTMASK

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 -那这个是不是static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 -那这个是不是static函数?

你说的是?能否说详细点呀?

楼主:
宏定义没定义的原因。已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能否说详细点呀?

没看到你的是.h,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