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225没有电压输出,请大家帮忙看看什么原因?

楼主(2017-09-24):
电路图如上,VCC为8.4V,6V_EN通过单片机控制,测试有3.3V。
测得芯片的第7脚有4.8V,第5脚有4.7V,但是没有电压输出,不发烫,感觉像是没启动一样。
排除焊接问题,试了几个都是一样的效果。芯片是某宝买的几个样品,丝印IAFKF。
尝试断开R6、R30,将6脚直接通过47K电阻上拉到2脚IN,效果一样,搞了好久没结果,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附上Datasheet:

网友A:
后级短路没有?
遇到这种情况,立马准备一张空板。只焊接电源部分。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级短路没有?
遇到这种情况,立马准备一张空板。只焊接电源部分。再测 ...

嗯,刚焊了一个空板,把输出地方的大电容也去掉了,还是同样的结果。这下估计有得折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级短路没有?
遇到这种情况,立马准备一张空板。只焊接电源部分。再测 ...

LZ原理图7脚没接任何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原理图7脚没接任何东西。。。。。

7脚官方的原理图也是这样哦,只要接一个0.1uF的小电容就行了。测得这个小电容有4.8V的电压。
现在发现EN脚其实是有用的,将EN拉高时,输出0.2V左右,EN悬空时,输出0V,还是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7脚官方的原理图也是这样哦,只要接一个0.1uF的小电容就行了。测得这个小电容有4.8V的电压。
现在发现 ...

哦,还真是,有可能买到假货了,还有一种可能是焊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还真是,有可能买到假货了,还有一种可能是焊反了

没焊反的,这个检查了

网友:
IAFKF,好像PDF里面没有说打这个标,会不会你手头的是型号不对的或者干脆是假货?MPS的芯片用过挺多,基本原理图对,随便layout下,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TOP MARKING
IAFRY

AFR: product code of MP2225GJ;
Y: year code;

楼主:
嗯,应该是型号搞错了,坑爹的卖家。和他争辩了很久,他一直说是正品MP2225GJ,没拿错货。我测试EN脚的,串100K电阻到VCC,看手册说是5.6V二极管,实际测试是6.4V,我就怀疑不对,可惜没注意看这个地方。非常感谢,还以为板子有硬伤,心都碎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应该是型号搞错了,坑爹的卖家。和他争辩了很久,他一直说是正品MP2225GJ,没拿错货。我测试EN脚的, ...

嗯,看手册第二页,证据确凿,卖家抵赖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看手册第二页,证据确凿,卖家抵赖不了

嗯,卖家已经答应退了,终于承认是他搞错了,坑死我了。非常感谢你 ,我一直没留意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卖家已经答应退了,终于承认是他搞错了,坑死我了。非常感谢你 ,我一直没留意这个{:lo ...

作为硬件狗,理解你此刻的心情,问题排查出来了,可以睡个好觉了,哈哈

网友D:
不一定是搞错了,楼主注意 pdf第15页。  当输出和输入比较接近的时候 需要增加二极管改改电路。

我当年搞mp2303A的时候一度掉到这个坑里,过了一年多才搞定。  熟读手册还是很有收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是搞错了,楼主注意 pdf第15页。  当输出和输入比较接近的时候 需要增加二极管改改电路。

我当年搞m ...

嗯,这个我也试了一下。一开始我也以为是这个地方的原因,加了一个1N4148之后,瞬间有5V输出,以为搞定了。后来我断开EN,发现5V依然存在,改变FB的电阻,没有任何变化,白高兴一场 。而且是用的12V转5V测试的,应该是不接二极管也可以使用。不过之后用8.4V转6V,这个地方确实还有个坑要填一下,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E(2017-10-26):
引用 楼主:
嗯,卖家已经答应退了,终于承认是他搞错了,坑死我了。非常感谢你 ,我一直没留意这个{:lo ...

这个芯片不错,适合大电流的场合,个人应该用得上,所以申请了代售,今天到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不错,适合大电流的场合,个人应该用得上,所以申请了代售,今天到货了。 ...

电流是很叼了,耐压能高点,就更好了

网友F:
手册里C2 ->22uF/10V、C2A->22uF/10V  ,原理图上 C14、C15  ->220uF/10V ?
我用过一个DCDC,就掉过这个坑里。不加这个电容,输出电压死活不对。

网友:
极有可能买到假货!!!!!!!!!!!我试过很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册里C2 ->22uF/10V、C2A->22uF/10V  ,原理图上 C14、C15  ->220uF/10V ?
我用过一个DCDC,就掉过这个坑 ...

已经确定是芯片弄错了的原因。这个一般不会有问题吧,按这个道理,假如是用这个做一模块,带一个负载,负载里面有大电容,岂不是不能工作了

网友(2018-05-04):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不错,适合大电流的场合,个人应该用得上,所以申请了代售,今天到货了。 ...

请问这个型号,输入12V,输出5V,电流能到4A以上吗?温度如何呢?谢谢!

网友:
暂时还没有做过详细测试,只用来带GPRS模块。。。
不过这个芯片的内部高端MOS的典型值为50豪欧,如果电流持续为4A,则这个MOS的功耗为0.8W*输出电压/输入电压,还要算上低端MOS和开关损耗,感觉封装的散热有点不太够啊。
感觉这个芯片更适合瞬间大电流的场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