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摇杆芯片 厂家

楼主(2017-09-24):
请问,大家有没有用到摇杆的?请推荐一颗3D摇杆芯片。
目前知道的有 MLX90333 MLX90939 TLV493  价格都不便宜。

网友:
带ADC的单片机应当能搞定

网友A:
什么是3D摇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3D摇杆。

比如无人机控制姿态的手柄,一般共两个。街机上的控制杆也是摇杆,是开关量。

网友:
单片机AD搞定不行吗??

网友:
很老的遥控芯片LM1871有六路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