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断路检测电路分析

楼主(2017-09-24):
图1是监控电路是否有断路的一个监控电路,为什么搞这么复杂,直接像图2一样不就完事了吗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图二和图一原理一样啊,都是用三极管拉低电平。只是看不出来你这断路怎么判断的。话说楼主做的是转向灯?用的还是欧司朗的灯珠?

楼主:
擦,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二和图一原理一样啊,都是用三极管拉低电平。只是看不出来你这断路怎么判断的。话说楼主做的是转向灯?用 ...

求科普,如何看出使用什么灯珠的,原理图上貌似没有相关信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科普,如何看出使用什么灯珠的,原理图上貌似没有相关信息啊

LED出厂时会根据亮度和VF值分BIN,设计时候要保证LED亮度一致就要根据BIN调整电流,图一上6J,7J这种信息就是LED的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