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真皮实,电源接反烧到冒烟还不坏

楼主(2017-09-24):
我可能是为数不多的还在用AVR芯片的人吧。

今天不小心将一片ATTiny13A 电源接反了。看到芯片烧到冒烟,赶快拔掉电源。芯片烧到表面有隆起,发烫,电路板都烫到不能用手碰触。凉快一会儿,将电源改正过来,Tiny13的芯片居然能正常使用,还没有坏。AVR真皮实。

可是,我在想,量产的时候是不是要放弃AVR呢?价格和供货可能都没有优势了。

网友:
被microchip收购了,供货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即使能用,劝楼主还是自己测试得了,别用产品上,这种烧过的管脚,功能看起来正常,指不定什么时候失效

网友:
在不太计较成本,追求可靠性的地方还是用AVR保险,确实是皮实,抗干扰也很好

网友:
以前用mega8,其中两三个设备,稳压坏了(稳压用的器件不好),12V加在芯片上很长很长时间,换了稳压后正常工作.

网友:
某半桥驱动芯片(国产),也曾经冒烟了还能用

网友:
赶紧摘下扔掉吧 耽误事损失远大于芯片

网友A:
工艺落后的芯片往往都皮实

网友:
avr单片机确实很好用,抗干扰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艺落后的芯片往往都皮实

哈哈,很有道理,楼主用的片子是不是还是.35um的啊

网友:
AVR真是好MCU

网友:
很喜欢avr的adc,100M的输入阻抗都不需要运放做阻抗变换!

网友B:
LZ测试时电源没有限制电流吗

网友:
IO口烧得冒烟都炸了,重新上电后,除了被烧的IO,竟然其他功能正常,这点必须得服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测试时电源没有限制电流吗

当时用的锂电池14550。调压限流的电源太老太大(还是好东西),下次用个限流的小电源板。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m8通电直接焊接,焊接完才发现没有关电源,还是贴片的。焊接完就工作了,牛!如果不是51早出生几年估计今天统一8位机的是avr

网友:
一直用ATMega128做监控,连续运行好几年了,没发生过问题.

网友:
还有人用AVR

网友:
AVR已经不用多年了

网友:
之前也是用AVR,一模一样的电路,打静电AVR就不死机,430却重启。当年差点儿一统江湖,可惜自己把自己玩儿死了。咱们论坛最早就是以AVR为主起家的。

网友:
亲测AVR加正向电压24v一个星期,烫手鼓泡必须有,凉凉下来加5v继续服务,2016年出品

网友:
不知道现在被收购的avr还有没有当初的好品质!

网友:
这就是我即使价格和采购都不太好,现在性价比也远不如32了也抱着avr不放的原因之一……
用了这么些年,除了被我人为搞死的以外,没见过出问题的……
当然。。我并没在做价格特别敏感的大批量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艺落后的芯片往往都皮实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