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从PCB导出BOM和坐标 丢失 零件, (怎么办?)

楼主(2017-09-25):
Altium Designer    设计了一个功能 可以禁止 从PCB中导出BOM和坐标  零件.  也就是标题中 "丢失".   注意:这里软件故意设计的.

提醒:  最好能清晰 的认识到 这个功能的用处, 乱选一定会吃亏的.

现象:  PCB上有R100  这个位置.但是从PCB上导出的  <<坐标>>和<<BOM>>  怎么都找不着"R100"

搜索<<BOM>>和<<坐标>>

再看PCB文件,

很神奇的功能对吧?     "双击" 这个零件看属性

这里要  大红字  说明一下:   当点选了 "Standard (No BOM)"  那么虽然图纸上有, 但是不会输出到<<BOM>>和<<坐标>>上.

新手 为了防止不小心点错了 可以这么玩:  思路是 查找所有零件,  然后批量修改.

选中零件然后鼠标右键

熟悉了后 这个功能的应用场景:   设计预留的位置可以这么点选.  (不能再多说了,防止用错了)

网友:
预留位置也要出bom 开钢网的  不然留着手焊?

网友:
AD里设置了不导出封装信息,导出的BOM和坐标里没有封装信息,想贴也贴不上了。

网友:
这个功能好,以前没注意过,像自定义的一些焊盘,螺丝孔什么的,可以用用,不然每次出BOM都要手动删除。

网友:
又学到一招了,整个板子上的器件只要商城有的都照商城的器件信息添加,但是不是所有的器件立创都能帖,这些器件可以选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