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USB驱动的进来一下,IC型号相同,驱动不兼容的问题

楼主(2017-09-25):
忘记了是哪一年,估计超过10年,在阿莫这里买了一个isp下载工具和一个jtag下载工具。系统升级到win10(其实win7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后,jtag的总是找不到驱动。isp那个很容易的安装上了并且可以用。我折开来看,其实芯片型号是一样的,ISP的型号是FT232BL下面一行小字就713-1。JTAG的型号是FT232BL下面一行小字就832-1。主要区别是下面的那行小字。另外用USB软件来看还有一个差异,ISP的是idProduct:0x6001,JTAG的是idProduct:0x6002。有没有人JTAG的驱动?

ISP参数:
Device Descriptor:
bcdUSB:             0x0200
bDeviceClass:         0x00
bDeviceSubClass:      0x00
bDeviceProtocol:      0x00
bMaxPacketSize0:      0x08 (8)
idVendor:           0x0403 (Future Technology Devic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idProduct:          0x6001
bcdDevice:          0x0400
iManufacturer:        0x01
0x0409: "www.ouravr.com"
iProduct:             0x02
0x0409: "USB/RS232 AVR ISP"
0x0409: "USB/RS232 AVR ISP"
iSerialNumber:        0x03
0x0409: "FTQ7PSY8"
bNumConfigurations:   0x01

ConnectionStatus: DeviceConnected
Current Config Value: 0x01
Device Bus Speed:     Full
Device Address:       0x02
Open Pipes:              2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0x81
Transfer Type:        Bulk
wMaxPacketSize:     0x0040 (64)
bInterval:            0x00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0x02
Transfer Type:        Bulk
wMaxPacketSize:     0x0040 (64)
bInterval:            0x00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wTotalLength:       0x0020
bNumInterfaces:       0x01
bConfigurationValue:  0x01
iConfiguration:       0x00
bmAttributes:         0x80 (Bus Powered )
MaxPower:             0x32 (100 Ma)

Interface Descriptor:
bInterfaceNumber:     0x00
bAlternateSetting:    0x00
bNumEndpoints:        0x02
bInterfaceClass:      0xFF
bInterfaceSubClass:   0xFF
bInterfaceProtocol:   0xFF
iInterface:           0x02
0x0409: "USB/RS232 AVR ISP"
0x0409: "USB/RS232 AVR ISP"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0x81
Transfer Type:        Bulk
wMaxPacketSize:     0x0040 (64)
bInterval:            0x00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0x02
Transfer Type:        Bulk
wMaxPacketSize:     0x0040 (64)
bInterval:            0x00

JTAG的参数:
Device Descriptor:
bcdUSB:             0x0200
bDeviceClass:         0x00
bDeviceSubClass:      0x00
bDeviceProtocol:      0x00
bMaxPacketSize0:      0x08 (8)
idVendor:           0x0403 (Future Technology Devic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idProduct:          0x6002
bcdDevice:          0x0400
iManufacturer:        0x01
0x0409: "www.mailshop.cn"
iProduct:             0x02
0x0409: "USB RS232 AVR JTAG"
0x0409: "USB RS232 AVR JTAG"
iSerialNumber:        0x03
0x0409: "FTRYLR8S"
bNumConfigurations:   0x01

ConnectionStatus: DeviceConnected
Current Config Value: 0x00
Device Bus Speed:     Full
Device Address:       0x02
Open Pipes:              0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wTotalLength:       0x0020
bNumInterfaces:       0x01
bConfigurationValue:  0x01
iConfiguration:       0x00
bmAttributes:         0x80 (Bus Powered )
MaxPower:             0x32 (100 Ma)

Interface Descriptor:
bInterfaceNumber:     0x00
bAlternateSetting:    0x00
bNumEndpoints:        0x02
bInterfaceClass:      0xFF
bInterfaceSubClass:   0xFF
bInterfaceProtocol:   0xFF
iInterface:           0x02
0x0409: "USB RS232 AVR JTAG"
0x0409: "USB RS232 AVR JTAG"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0x81
Transfer Type:        Bulk
wMaxPacketSize:     0x0040 (64)
bInterval:            0x00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0x02
Transfer Type:        Bulk
wMaxPacketSize:     0x0040 (64)
bInterval:            0x00

网友A:
isp下载工具和一个jtag下载工具   ,啥玩意儿的 下载工具?  AVR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p下载工具和一个jtag下载工具   ,啥玩意儿的 下载工具?  AVR ?

是AVR,不过重点是找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p下载工具和一个jtag下载工具   ,啥玩意儿的 下载工具?  AVR ?

http://www.mailshop.cn/product_d ... 0&super_id=1024

网友B:
就是USB转串口的驱动,去FTDI官网上下个对应系统的驱动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USB转串口的驱动,去FTDI官网上下个对应系统的驱动装上

问题是型号一样。驱动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USB转串口的驱动,去FTDI官网上下个对应系统的驱动装上

官方最新的驱动里的inf文件看也没有6002,6001倒是有。

网友A:
这个是可配置的芯片。官方的驱动是适合于没有配置过的芯片:USB 转串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可配置的芯片。官方的驱动是适合于没有配置过的芯片:USB 转串 。

我试过强行修改inf文件。安装时说文件损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强行修改inf文件。安装时说文件损坏。

实在要修改,也是安装后在系统目录中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要修改,也是安装后在系统目录中修改。

晚点 试试,有没有修改指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晚点 试试,有没有修改指引?

你这个想让他认驱动可能不麻烦。但是应该是没法用的。不一样的两个东西。仅仅是接口芯片相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想让他认驱动可能不麻烦。但是应该是没法用的。不一样的两个东西。仅仅是接口芯片相同而已。 ...

试试再说,不行就用外置串口。不理解为什么当时设计时不直接都用6001。

网友C:
壇友以經說了, 兩個產品不同. 你為什麼堅持 用同一個晶片做出來的就該有相同的Product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壇友以經說了, 兩個產品不同. 你為什麼堅持 用同一個晶片做出來的就該有相同的ProductID??? ...

知道了。芯片是可配置的。我已经放弃了那只jtag的。直接用外置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