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个sx1278共享一根接收天线的讨论

楼主(2017-09-25):
        前几个小时在论坛回帖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55278-1-1.html

        这个帖子楼主经验选型经验比较足,能从成本和性能找到最好的平衡

        想想还是单独发一个帖子,大家讨论下,我现在做的是一个LoRa网关项目,架构是imx6ul+5个sx1278做网关,系统跑linux,1个1278负责数据发送,4个1278负责接收,4个1278工作的不同信道或者不同扩频因子,增强节点突发事件上报的成功率。

        由于上述收发独立,所以在设计无线收发模块时候不需要射频开关做收发转换,发送部分准备用sx1278+PA+独立发送天线,PA现在看了BLT53a这个料最高可以达到2W的功率,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接收部分,准备用4个sx1278工作在不同信道,不同扩频因子,增加系统容量。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产品的外壳开口有限,不能接4根接收天线,如果接4根接收天线是不是也太夸张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想的思路是让四个1278接收芯片共用一个接收天线。

        不是搞射频出身,怀疑4个接收端如果不加功分器,4个接收端的本振信号会不会相互干扰,4个接收端共享一个天线,分配到每个芯片上的接收功率会不会降低,最好的方案是不是接收天线进来,先进功分再进LNA再分成四路进sx1278?

        sx1278内部有LNA的,两者不会有饱和放大了,450Mhz左右的接收功分器芯片有谁用过吗,可以推荐个型号。

        另一种方案是接收天线进功分器芯片,出来四路直接进sx1278接收端,这样有什么问题?

        抛出这些疑问,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怎么同时处理4个接收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同时处理4个接收的数据?

中断+schedule_work+等待队列,用户空间阻塞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断+schedule_work+等待队列,用户空间阻塞读

这样并不是同时处理的,搞 4个接收模块+1个天线 并没有意义,用一个模块分时处理是一样的.

网友B:
天线又不帮你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并不是同时处理的,搞 4个接收模块+1个天线 并没有意义,用一个模块分时处理是一样的. ...

是不能同时处理的,都是调度的,不过没有关系,sx1278有自己的接收缓存,接收完毕通知我的驱动去读就行了,所以不能并行处理,但可以并行接收,这就是我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又不帮你缓存。

天线不能缓存,1278可以缓存

网友:
楼主老老实实的用1301做吧,8通道同时接受。多通道1278就是自找麻烦。

网友:
我晕,你咋不用SX1301啊,

楼主:
我首选的就是1301作网关的收发器,但是找了好久没有资料,数据手册都没有,更别说参考设计,为了稳妥和项目可控,才决定用1278代替,既然大家这么热情,我明天联系下semtech代理或者总部看看,现在换1301还不晚

网友C:
我是多个WIFI模块只接收的,也想这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多个WIFI模块只接收的,也想这么搞

wifi哪个层?上层这样搞是不行的,你没法控制信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wifi哪个层?上层这样搞是不行的,你没法控制信道

一根天线全收下来,每个模块各取所需,还要控制信道?我的WIFI模块都是工作在混杂模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首选的就是1301作网关的收发器,但是找了好久没有资料,数据手册都没有,更别说参考设计,为了稳妥和项目 ...

做网关SX1301 是正路哦,你想用4路1278 做RX ,我好像没见过这样的用法,这个不走寻常路的做法不推荐,
还是 1301 吧,有成熟的案例、有成熟的demo , 你找代理商可以要到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网关SX1301 是正路哦,你想用4路1278 做RX ,我好像没见过这样的用法,这个不走寻常路的做法不推荐,

正在联系semtech,首选sx1301。

楼主:
另外,大家讨论下如果真的采用多个接收芯片共享一根天线的时候,什么方式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