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具备高分辨率输入捕获的单片机。

楼主(2017-09-25):
如题,需要测量2个系列,每个系列4个输入端口的顺序脉冲,比如第一个引脚脉冲为0时刻,第二个引脚脉冲为第50us,第三个引脚脉冲为第150us,第四个引脚脉冲为第400us,
要求分辨率能够到2ns,最好能够到1ns,这个要求,单片机有能够实现的可能么?或者需要扩展ram的dsp也行。

网友:
1MHz对应1uS,1ns对应1GHz,mcu没谱;只能用硬件直接测试,可以找找可用的FPGA,CPLD之类的

网友:
STM32F334貌似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2ns不要想了,fpga用pipeline模式也很吃力

网友:
用 电容 电阻

快速充电 ,然后慢速放电, 延长放电时间(即时间放大器),然后测量

网友:
可以试试TMS320F28034PNT,商城有的,带2通道HRCAP,分辨率300ps=0.3ns,
这个芯片最近买了几次,比同样引脚数的28035要便宜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DC-GP22

大师,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

我的需求是:对一串频率为50MHz的脉冲计数,要求以100ns的时间窗口进行计数,例如第一个100ns 计到1个脉冲, 第二个100ns内计了3个脉冲,第三个100ns计到2个脉冲。

然后把计数值1, 3, 2保存记录下来

您决定这样的需求用什么方案合适?

如果需要多路这样的,您觉得什么方案最好?

网友:
脉冲是不均匀的,有时候有,有是没有,有时快有时慢,高电平10ns,,低电平10ns

网友C:
The STM32F334 with high-resolution timer (217 picoseconds) and complex waveform builder plus event handler (HRTIM) for digital power conversion, such as digital switched-mode power supplies, lighting, welding, solar and wireless charging,

用334看行不行。

网友D:
大师果然高手,这个是我认为最合适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The STM32F334 with high-resolution timer (217 picoseconds) and complex waveform builder plus event h ...

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师果然高手,这个是我认为最合适的方案。

这个芯片很神奇,记忆中满足不了2*4个输入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很神奇,记忆中满足不了2*4个输入的要求

一个不够就用两个,再不行用三个,依次累加

网友:
顶一下,希望大师看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师,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

我的需求是:对一串频率为50MHz的脉冲计数,要求以100ns的时间窗口进行计数, ...

这个理论上用单片机定时器就能做,只是50MHz对于IO来讲可能高了一点,如果用FPGA就更加没什么难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理论上用单片机定时器就能做,只是50MHz对于IO来讲可能高了一点,如果用FPGA就更加没什么难度了。 ...

嗯,这几天查了一下,我大致看了下STM32f407这个级别的好像可以,其IO可以到100M

只是做多通道麻烦一点,不够FPGA灵活,但FPGA不熟悉,没做过实际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几天查了一下,我大致看了下STM32f407这个级别的好像可以,其IO可以到100M

只是做多通道麻烦一点 ...

10ns级别,fpga完成没有鸭梨。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ns级别,fpga完成没有鸭梨。

您的问题找到好的解决方案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问题找到好的解决方案了么?

暂时木有,fpga时序可以跑100多M,所以10ns的脉冲没问题。但是我的要求是500M到1G,所以有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木有,fpga时序可以跑100多M,所以10ns的脉冲没问题。但是我的要求是500M到1G,所以有困难。 ...

我这个对时间分辨率没有要求,只是对高速脉冲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