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计算一下PCB差分线阻抗

楼主(2017-09-25):
因不会用差分计算软件,懂的坛友帮忙计算一下,如下:
四层FR4板,总厚1.6mm, 差分走线我现在是W=0.2mm, S=0.2mm.
技术要求是100 OHM +-5%  ,如果按我上面的线宽能附合要求吗?或是要修改为多少的线宽和线距。

网友A:
Cadence的层设置里可以计算,也不知道准不准,没用过

网友:
自己计算

//添加计算工具链接

计算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dence的层设置里可以计算,也不知道准不准,没用过

计算基本是准的,但是真正pcb生产又是另一回事,要求不高可以不管,要求高的都会跟板厂沟通做阻抗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计算基本是准的,但是真正pcb生产又是另一回事,要求不高可以不管,要求高的都会跟板厂沟通做阻抗板 ...

厂家一般都做不出来

网友:
直接跟板厂要参数就行,不用算。

网友:
跟板厂沟通要参数,再核算下,不要自己闷头算,各个厂家工艺材料不一样的

网友:
要求高的要跟PCB厂沟通,他们有标准工艺的。

网友:
50欧阻抗天线设计,LZ可以参考https://wenku.baidu.com/view/531449527375a417866f8fa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