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 1443A卡可以破解么

楼主(2017-09-25):
如果读卡器和卡都有,如何破解1443A 卡的密码呢,我有一个小区门卡,想要复制一下,
问问各位大神可有方法.

网友A:
我就不信是小区门卡

网友B:
公开的秘密了,门禁卡都不用破解的,读出来,再写进去就行了。上周刚帮同事复制了一张小区卡,没有任何技术难度。设备和卡淘宝上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开的秘密了,门禁卡都不用破解的,读出来,再写进去就行了。上周刚帮同事复制了一张小区卡,没有任何技术 ...

你那个是id咯吧,就是125k的卡,没有加密的,我这个1443a卡,加密了的居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信是小区门卡

是小区的电梯卡,每张卡每个月交20块钱, 不交钱的走楼梯,或者蹭别人的卡,很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是id咯吧,就是125k的卡,没有加密的,我这个1443a卡,加密了的居然,

13.56MHz的卡,多数是用了默认的密码,即使不是默认密码,网上大把的暴力破解程序。买个设备一百多块钱,再买几张控卡就行。

网友:
反正现在M1卡都被破了,CPU卡有个锁卡机制,还没被破

网友C:
你这种估计是M1卡,可以暴力破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估计是M1卡,可以暴力破解的

M1卡和14443a有什么关系么,是m1属于14443a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M1卡和14443a有什么关系么,是m1属于14443a还是什么,

M1卡是符合14443a协议的

网友:
这太简单了,关注一下122u和pm3

网友:
小区卡一般都是125k的啊,一个塑料牌子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