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13打开2005工程编译失败,安装vc_mbcsmfc.exe库失败,什么鬼

楼主(2017-09-25):
WIN7  64位,装vs2013后,编译之前的vs2005编的MFC工程,提示出错,如下:

百度,发现是差multi MFC lib,下载lib,安装,出现如下出错信息,什么鬼

网友A:
把工程量的类型改为Unicod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工程量的类型改为Unicode试试。

少一堆头文件

不太喜欢用unicode   要加_T,嫌麻烦

网友B:
报错信息中已说明如下:

进入此网页后,目前默认版本为Visual Studio 2015,点其他版本选择Visual Studio 2013。
用于多字节字符编码 (MBCS) 的 MFC 库 (DLL) 不再包含于 Visual Studio 中,但可用作 Visual Studio 加载项,你可以在具有 Visual Studio Professional、Visual Studio Premium或 Visual Studio Ultimate 的任何计算机上下载和安装这些加载项。 (在 Visual Studio 中,必须启用 MFC。) 安装需要大约 440 MB 的磁盘空间,包括 DLL 英语(美国)版本和本地化版本。
您需要此下载来生成将“字符集”属性设置为“使用多字节字符集”或“未设置”的 MFC 项目。
若要下载,请根据需要转到 Microsoft 下载中心的 Multibyte MFC Library for Visual Studio 2013 页或 Multibyte MFC Library for Visual Studio 2015 页。
安装 MBCS DLL 后,如果要卸载或修复 Visual Studio,它们也会被卸载或修复。 但是,如果只是禁用 MFC,MBCS DLL 仍然会保留在你的系统。 如果你只卸载或修复 MBCS DLL,将不会修改 Visual Studio。
说明
可再发行组件包仍然包含 MFC MBCS DLL。 将其重新发布给客户无需其他步骤。

选择相应版本和语言后下载安装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错信息中已说明如下:

进入此网页后,目前默认版本为Visual Studio 2015,点其他版本选择Visual Studio  ...

我下载就是这个库    安装提示第二个图的错误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下载就是这个库    安装提示第二个图的错误提示

VS 2013的具体安装版本是什么?例如:Visual Studio Community 2013 with Update 5。
同一台上是否还有安装其它版本的VS?还有安装路径是否为默认?
预览版有发生过VS未安装在默认路径下报错的bug,MBCS download doesn't install correctly if VS2013 not installed to default lo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