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用ntc测温度问题

楼主(2017-09-25):
产品要求测温0到55度误差为正负0.5度,也就是0.9%的样子,但网上查了一圈,像vishay这样的大厂ntc一般会有个对应表给你,但查表发现阻值一般也就1%误差,而且这还是25度温度下,高温低温下阻值偏差更大,难道ntc电阻就无法实现吗?

网友:
你可能需要校准、标定~

网友A:
不要按照阻值误差计算,要按照表格对应的温度计算误差;
1%的电阻误差在25度时大约0.2-0.3度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按照阻值误差计算,要按照表格对应的温度计算误差;
1%的电阻误差在25度时大约0.2-0.3度的误差 ...

我就是看的EXCEL表,表中25度情况下标准阻值10K,最小阻值9.9K,最大阻值10.1K,已经是1%误差了,其他温度误差更大啊

网友:
既然要选NTC,就得接受它1度左右的误差。。。

网友B:
用恒温槽和标准器进行校准,算法采用曲线拟合方式,0到55度做到正负0.1摄氏度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恒温槽和标准器进行校准,算法采用曲线拟合方式,0到55度做到正负0.1摄氏度没问题。 ...

是的,校准和标定成本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看的EXCEL表,表中25度情况下标准阻值10K,最小阻值9.9K,最大阻值10.1K,已经是1%误差了,其他温 ...

这是电阻误差,你要的是温度误差,在25度时就是9.9K的10.1K电阻对应的温度相对25的误差

网友:
1. 选择5‰的NTC,采样相关器件用低温漂的
2. 55°范围较小,校准25°/50°,2个点应该够

就想到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恒温槽和标准器进行校准,算法采用曲线拟合方式,0到55度做到正负0.1摄氏度没问题。 ...

厉害呀,0~55度,这么宽的温度范围,可以吗?

网友:
可以的,对环境(恒温槽,温度标准器要求高),选择适当的拟合模型也很重要。
高精度用1/T=A + BlnR + C (lnR)^2 + D(lnR)^3这个模型就可以了。
拟合时采用最小二乘法。

网友:
校准后的  NTC 你就会发现  这玩意  是 -20 到 100度  最好用的传感器!

网友:
如果不考虑成本可以用ds18b20完美适配。最关键不需要校正,这样也可以降低成本提高一致性。

网友:
是要标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单台可以这样标定,多台呢?批量的时候,也要这么标定吗?现在我用着也发现,常温的时候比较准,最 ...

找个 学生小妹  实习生,每个都标定 从低温标定到高温,妥妥的!

网友:
温度很准确,但是需要标定,去匹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