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万用表,几千元的价格,为什么不做大屏显示记录曲线?

楼主(2017-09-26):
1、台式万用表,为什么不集成电源在里面,这样测试更方便。
2、一般价格几千元,为什么舍不得做个大屏显示电压,电流曲线,这样一般测量就不用电脑上位机了。

网友A:
你想要的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示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的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示波器?

示波器不可以测电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的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示波器?

意义不同把,示波器是高速测量,精度不高的,数字示波器里面的ADC通常只有8位

网友:
如果想要电流记录或其它的参数长时间记录,有专门的记录仪可能选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不可以测电流吧

电流探头就是用示波器来观察电流波形的。只是价格比较贵而已。
当然示波器分辨率和精度都低,连手持表都赶不上,怎么替代台式万用表呢。

网友:
福禄克F45可以安装电池

网友:
34465a有4.3村屏幕和曲线显示功能,不过鸡肋,不如电脑方便。

网友:
福禄克287/289也有趋势捕获功能,可以显示曲线,但也是鸡肋。

网友C:
你可以看看电源分析仪。价格就是X10以上的价格了。可以看下N6705B。之前的公司买了个只配了单路输出的基本型的电源模块价格7万多。一共可以配4路电源模块,一些分析功能也需要另外花钱开通。
集成电源的万用表吉时利叫源表,之前试用的一个源表大概3万多,同事最后试用下来觉得功能不够强大,所以最后改为是德的N6705B。
    现在电子行业早已经不是模拟时代了。当年一大堆6位半,8位半的表设计出来,而现在我们接触到的高位台表很多还是几十年前设计的,现在新设计的6位半感觉主要是VFD屏换液晶,加LAN支持,加协议支持等。精度和速度没多大的改进,部分还是下降的。

网友:
是德有专门的电源分析仪,可以记录电流,比几万的万用表贵

网友:
只要钱到位,玻璃全干碎。

网友:
几千元,要达到7位半,至少是5位半的精度。 还要能显示曲线。  几千下不来吧? 除非国产货。但是,国产的台表都不大被认可。。。

网友:
谁说没有啊?

老一点的Fluke 884x,新一点的Keysight 3446x/7x,贵一点Keithley DMM7510

网友D:
楼主需要labview。台表都有数据输出口用abview写个程序直接显示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需要labview。台表都有数据输出口用abview写个程序直接显示记录。

楼主不想开电脑,labview 咋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看看电源分析仪。价格就是X10以上的价格了。可以看下N6705B。之前的公司买了个只配了单路输出的基本 ...

是德现在最高级的台表还是HP在90年左右发布的3458,到现在快30年了!
这在别的行业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想想一个汽车厂的旗舰车型是快三十年前就发布了的,一直没改过,后来三十年之内发布的型号都比它弱,这是什么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德现在最高级的台表还是HP在90年左右发布的3458,到现在快30年了!
这在别的行业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想 ...

不是做不出来,是这个市场份额实在太少了, 没有人愿意去做; 或者说是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吧;

楼主:
普源的台表屏稍微大一点,为什么舍不得在加多一二百,做个大屏呢?话说台表价格真不便宜,利润应该远高于示波器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刚入行的,台表利润大你想表达什么 福禄克、吉时利、安捷伦等价格虽然高,要是算上研发费用、公司运营、物料等费用再加上这东西的市场出货量你还觉得高的话那你肯定不知道做高位表、短稳、长稳等是多么的困难。要是你想说普源或者胜利这种低端的表的话,人家是多赚一分算一分的,要是你有钱完全可以去谈定制,要是只是吐槽,也就说说算了吧,从来没有多功能表自己带你说的功能的,算是行业标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不可以测电流吧

换探头  电流转成电压送进去测量

网友:
用途不同吧

网友(2017-12-03):
楼主,凡是用台式表的场合都是不差钱不在乎空间占用的,而且数据波形显示和统计都会由上位机完成

网友:
这跟苹果没有耳机孔一个道理

就是没道理

网友:
这种东西几千块算贵么?

网友:
台式万用表的意义在于高精度,钱都花在提高精度上了,几千元的价格,如果把钱用上去做UI了,做出来的效果就是3位半手持的精度的,这是不符合台式万用表的设计初衷的。楼主您的需求比较特别,并不是大众的需求

网友(2018-01-28):
LZ说的这些都有,keysight的集成电源万用表U36XXB;数据记录模式34XX1A。

网友:
你知不知道有个东西叫电压表头,上面有测量脚可以连到PLC上面吗?

网友:
可选横河的GL850数据记录仪,电力电子行业必备的仪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不可以测电流吧

你还别说,真的可以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还别说,真的可以测

小电流测不了吧,几mA,几u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电流测不了吧,几mA,几uA的

网友G:
这个有点牛逼!

网友:
有集成电源的。但是真正的高位表功能很简单,特点就是稳。
4位半一下万用表没变要用台式的,不容买个电源和手持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有点牛逼!

看了价格,你会觉得更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了价格,你会觉得更牛逼

多少米啊?

网友F:
看到最贵的一款50000多

网友:
源表有啊,不过价格得2万往上了吧。
大屏这个应该可以有,但是台式表的屏一般都是细长的形状,还得定制,要么前面板布局就得大改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到最贵的一款50000多

额,我知道很贵,我还以为你说的这个很便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额,我知道很贵,我还以为你说的这个很便宜呢

网友:
我有个FLUKE的台式万用表,可以接上位机显示曲线,和示波器的区别就是采样速度比较慢,但精准

网友(2018-03-18):
高精度台式表集成高精度电源一体,这样的设备很早就有,叫做数字源表,最早由美国吉时利KEITHLEY独家掌控,比如吉时利2400,可以接电脑软件出I-V曲线,新的吉时利2450可以在屏幕上显示曲线,贵在能得到 同一时间点的电压电流值,这是单独一台表+单独一台源 很难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