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网络,端口只有书房有,其它房间是用网件还是电力猫?

楼主(2017-09-26):
三个房间,书房在最边上,最远房间隔4个墙。最近想把宽带升级移动的光纤,客厅里弄个机顶盒看电视,现在机顶盒好多都是无线的,能否用个大功率网件放在书房,其它的房间都是无线上网,另外一个方案用电力猫,电力猫插到插排上就可以接收信号,也可以转为有线,这两种方案哪个速度快些?

网友:
画个图不好吗?

网友:
电力猫好用,我用来连接房间的电视与弱电箱的光猫

网友:
强烈推荐电力猫

网友:
有条件还是六类线穿管

网友:
电力猫稳定,推荐

网友:
或者用wifi扩展器也行,更便宜些

网友:
电力猫会有些不稳定,建议还是想办法走点白色皮线光纤,很细,也不显眼。

网友:
直接拉根网线过去,可以从房子外面走

楼主:
好,感谢,看来大部分还是认可电力猫的

网友:
先用电力猫试试,不好再想办法。

网友:
电力猫速度上不去,同时如果家里有大功率电器使用会有一定影响~

网友A:
家里无线少不了,所以需要一个好点的无线路由器,需要带lna的路由器,功率大不一定好。电视机单独用电力猫接入,电脑也可以电力猫。其它方案需要布线,真怀疑楼主啥年代房子咋没有网线,现在装修网线少不了的。估计未来家里布光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无线少不了,所以需要一个好点的无线路由器,需要带lna的路由器,功率大不一定好。电视机单独用电力猫 ...

网线进来的时候一根,在墙里的盒子里,其它所有房间的网线都通到这个盒子里,外部进来的线硬连接到书房,其它几个房间都没接,因为要在盒子里分线的话要路由器,盒子里没法供电,也放不下路由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线进来的时候一根,在墙里的盒子里,其它所有房间的网线都通到这个盒子里,外部进来的线硬连接到书房, ...

弄个小路由器 交换机把壳拆了放进去。建议用带网管的小交换机。

网友:
电力猫稳定吗?我家就是其它房间都留了网口(不过后来把路由器放电视机下面了就没啥用了),书房木有,结果WIFI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