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台开发用的的笔记本电脑

楼主(2017-09-26):
各位老司机:
本屌丝打算购买一台笔记本电脑写程序,画板子用,偶尔跑一跑安卓开发环境。
求推荐一台价格不超过4500的笔记本电脑。
多谢!

网友:
dell成就系列你可以看看,其他的商务本这个价格根本拿不下来

网友:
14寸 i7 HQ级别CPU,1920*1080的有何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ThinkPad) E470c(20H3A004CD)14英寸笔记本电脑(i5-6200U 8G 500G 2G独显 Win10)黑色
https:// ...

请问可以使用 M.2 2242 固态硬盘吗

网友B:
联想的劝你别买,我前面就是E470C,显示屏太单薄,我们开发一直要带来带去的显示屏那面外壳只要略微有东西顶下直接花屏给你看,显示屏的轴也不牢靠容易断。

网友:
我买了个hp的二手,还可以。

网友C:
希望品质的话,还是推荐二手或者水货高端商务本,高端商用计算机的品质真的比家用机或者低端商用机好太多了。

网友:
这个价格就买个小米吧;联想的笔记本不如以前的老式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品质的话,还是推荐二手或者水货高端商务本,高端商用计算机的品质真的比家用机或者低端商用机好太多了 ...

帮推荐几个型号

网友:
618某东买的“戴尔DELL成就开挂版5568R-1625S 15.6英寸轻薄笔记本电脑(i5-7200U 4G 128G+1T 940MX 2G独显 FHD指纹识别)”, 4999。大屏画图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推荐几个型号

我用的还是很多年前的2760P,买的时候两千多,配置老了,不过升级了内存更换了SSD之后,平时工作用足够了。

楼主:
为啥新买的电脑都是win10,win7的软件都兼容不?

网友:
买4000左右的,剩下的钱把内存加多点
要跑XP和win7就用虚拟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新买的电脑都是win10,win7的软件都兼容不?

用了很久的win10,目前没发现常用软件不兼容。我的问题和系统没啥关系,笔记本的分辨率不合适,1366*768,有的软件部分菜单钻到任务栏底下去了

网友:
dell移动工作站可以看看

网友:
戴尔的不错,2011年买的,到现在依然很流畅,只换过一次硬盘,还是机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劝你别买,我前面就是E470C,显示屏太单薄,我们开发一直要带来带去的显示屏那面外壳只要略微有东西 ...

确实,联想笔记本质量太差了。我买了一个联想的V4400,上个月无法开机了,拿到售后,说主板坏了,维修费用1200。我只能呵呵了,平时大部分时间用台式机, 笔记本只是偶尔用一用,就坏了,感觉这质量都不如神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联想笔记本质量太差了。我买了一个联想的V4400,上个月无法开机了,拿到售后,说主板坏了,维修费 ...

神舟的质量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联想笔记本质量太差了。我买了一个联想的V4400,上个月无法开机了,拿到售后,说主板坏了,维修费 ...

找电脑城顶层或地下室,有芯片级维修的。

网友:
买二手的吧,我搞到一个DELL M4700才2700元,四核8线程,8g内存。

网友:
首选标压CPU, 看中性能的话神舟吧。我感觉还行。选个CPU性能好的,几年后,笔记本拆机卖估计都能卖1000多块钱。

网友:
还是搞个二手移动工作站

网友:
戴尔桌面工作站,老牛逼啦。

网友:
给女儿买了个本本,主要是单位办公室有三台三年前微星,感觉慢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