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中文字符代替一个常量?

楼主(2017-09-26):
比如(编译通不过):#define    (模式设定)      0X08

网友:
还有这种用法?

网友:
你这个中文是用来干嘛的?源码里面非ASCII字符支持估计有问题。你是用来显示什么的话得用相应的GBK字符串

楼主:
你这个中文是用来干嘛的?源码里面非ASCII字符支持估计有问题。你是用来显示什么的话得用相应的GBK字符串

模式设定是按键,0X08是键码。

网友:
取汉字拼音或拼音首字母的路过

网友:
要编译器支持unicode的才可以.

网友:
找个支持的编译器就行,或者自己写一个前端处理程序

楼主:
.....或者自己写一个前端处理程序

能否给个示例?先谢谢!

楼主:
实在没办法,就用英文吧,虽然不直观

网友A:
要编译器支持才行
还可以这样
#define 如果 if
#define 否则 else
.......

然后就可以用中文编程了

网友:
适合用易什么 语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编译器支持才行
还可以这样
#define 如果 if

我试过 VS ,可以用中文变量;MDK可以改编码为utf-8或者GB2312 ....等编码方式

网友:
gcc报错
error: macro names must be identifiers
错误:宏名称必须是标识符

网友:
必须易语言。

网友:
vb6可以中文变量。

网友:
变量必须是数字字母下划线吧

网友:
我也想给他推荐“易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