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支持STM32全系列的自动烧录机器?

楼主(2017-09-26):
如题,经常有客户问到这个,人工手持式烧录太慢太麻烦,特别是急着出货的工厂

网友A:
证明你们量 还是不大,要不 早上全自动烧录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证明你们量 还是不大,要不 早上全自动烧录台了。

有支持烧录stm32全系列的么?公司有几台,但只烧录管装单片机的,qfn封装单片机一般都是盘装的。

网友B:
QFP或者QFN的话小鸡台意义不大,或者给测试厂烧录,或者在板烧录,后者会慢慢成为主流

我们在做烧录测试一体,在板烧录和PCBA功能测试,自动完成,然后分板OK和NG,走流水线
一般情况下,人工不干预流水线,主要是做NG板的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QFP或者QFN的话小鸡台意义不大,或者给测试厂烧录,或者在板烧录,后者会慢慢成为主流

我们在做烧录测试一 ...

谢谢,前面QFP说错QFN了,
PS:你的BLOG都打不开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找治具厂商解决

网友:
夹具+脱机编程器搞定

网友C:
我们用的一拖四的脱机编程器,一次烧写4块板子。效率还可以。(人工操作的)
这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8149145.0.0.5119b6a6IWJ6v4&id=537397855793&_u=rvua8hgb548

网友D:
我的一下可以烧录八块板子

网友E:
我自已做了一台IC自动烧录机,STM32如果是托盘装的楼主可以找我,首批2K以内(视情况,如果不需要我改烧写座的前提下),可以免费烧录。量大需要适当收取烧录费用。比全人工强N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自已做了一台IC自动烧录机,STM32如果是托盘装的楼主可以找我,首批2K以内(视情况,如果不需要 ...

先膜拜下,为嘛不多做些去卖,很多公司需要啊,目前市面上还没见到针对盘装单片机成熟好用的全自动烧录机。
私信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膜拜下,为嘛不多做些去卖,很多公司需要啊,目前市面上还没见到针对盘装单片机成熟好用的全自动烧录机 ...

肯定是在测试中,反正测试,免费

网友F:
用脱机烧写器加工装比较合适。如果量确实非常大,可以直接找ST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用脱机烧写器加工装比较合适。如果量确实非常大,可以直接找ST了。

能否分享一下做工装的资料?

网友(2017-10-28):
引用 网友C:
能否分享一下做工装的资料?

马宝上有简易工装卖的,好像还可以定做。PCB上留烧写孔,烧写的时候用弹性顶针顶住,接触很可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的一拖四的脱机编程器,一次烧写4块板子。效率还可以。(人工操作的)
这种: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有类似贴片机的烧录台,加上烧录器就可以了。如果是stm32可以做下载pad然后测试探针做治具就可以了。

楼主:
好强大。。。
稳定性怎么样?没量产拿去卖么?
做的好估计很多公司想用这样的设备。

网友G:
其中一台的历史产量,卖还没考虑,小问题肯定有点,代烧还是可以接的。

网友H:
有专门做这种测试机台的公司,上面的烧录座是可以更换的,和楼上的样子差不多,前公司定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专门做这种测试机台的公司,上面的烧录座是可以更换的,和楼上的样子差不多,前公司定做过 ...

没找到过,淘宝上也没见到有买。那种管装sop封装的倒是很多。

网友:
座肯定要能换,目前烧录过LQFP32,44,48,64与QFN56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其中一台的历史产量,卖还没考虑,小问题肯定有点,代烧还是可以接的。

速度可以达到多少?打击一下这位兄弟,你这个界面太乱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速度可以达到多少?打击一下这位兄弟,你这个界面太乱了,呵呵。

3,4秒的烧录时间,一个烧录器,一小时600左右,界面是有点乱,好用就行,秀下你的。

网友(2017-12-10):
很有贴片机的风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一下可以烧录八块板子

一次8块,这样效率确实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的一拖四的脱机编程器,一次烧写4块板子。效率还可以。(人工操作的)
这种:

这个是4块PCB同时编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4块PCB同时编程的吗?

是的,同时干活。

网友(2018-01-17):
引用 网友G:
其中一台的历史产量,卖还没考虑,小问题肯定有点,代烧还是可以接的。

界面做漂亮点,就更好了。

网友I:
吸笔拾取芯片吗,和贴片机真有点像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吸笔拾取芯片吗,和贴片机真有点像

真空吸笔吸IC,不要空压机,就是桌面贴片机那种泵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真空吸笔吸IC,不要空压机,就是桌面贴片机那种泵

正确的放入编程座么,这个挑战是最大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正确的放入编程座么,这个挑战是最大的

编程座进IC本身有一定斜度,有一定的纠正能力

网友(2018-03-10):
引用 网友E:
速度可以达到多少?打击一下这位兄弟,你这个界面太乱了,呵呵。

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界面可以慢慢完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QFP或者QFN的话小鸡台意义不大,或者给测试厂烧录,或者在板烧录,后者会慢慢成为主流

我们在做烧录测试一 ...

放点视频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编程座进IC本身有一定斜度,有一定的纠正能力

座子质量一定要过硬,否则很容易氧化,

网友J:
上周的上海慕尼黑就展出了很多很多全自动烧写机,各式各样的,什么封装片子都可以,只需要更换烧写座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上周的上海慕尼黑就展出了很多很多全自动烧写机,各式各样的,什么封装片子都可以,只需要更换烧写座就可以 ...

要是有图片就好了,也开开眼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要是有图片就好了,也开开眼界。

下次有机会自己去现场体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次有机会自己去现场体验。

天天加班,苦B。没机会。

网友:
之前用过一款wizpro200的

网友(2018-04-10):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的一拖四的脱机编程器,一次烧写4块板子。效率还可以。(人工操作的)
这种:

不错的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的一拖四的脱机编程器,一次烧写4块板子。效率还可以。(人工操作的)
这种:

不错的工具

网友(2018-05-15):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的一拖四的脱机编程器,一次烧写4块板子。效率还可以。(人工操作的)
这种:

不错的工具。

网友:
这个看上去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的一拖四的脱机编程器,一次烧写4块板子。效率还可以。(人工操作的)
这种:

后续可能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的一拖四的脱机编程器,一次烧写4块板子。效率还可以。(人工操作的)
这种:

工具不错,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的一拖四的脱机编程器,一次烧写4块板子。效率还可以。(人工操作的)
这种:

不错

网友(2018-06-20):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的一拖四的脱机编程器,一次烧写4块板子。效率还可以。(人工操作的)
这种:

这个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的一拖四的脱机编程器,一次烧写4块板子。效率还可以。(人工操作的)
这种:

MARK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