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刚买的新MSP430新片子可以BSL下载吗?

楼主(2017-09-26):
请教一下刚买的新MSP430新片子可以BSL下载吗?我以前的板子先用JTAG下载过可以下载,新做了一个板子,晶振,复位都有,就是连不上。

网友A:
要有具体的型号,一般都是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具体的型号,一般都是支持的。

谢谢,一直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