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0内核 移植UCOSII的时候pendsvhandler的问题

楼主(2017-09-26):
1,我现在将启动文件的中断向量表的pendsvhandler改成了OS_CPU_PendSVHandler ,程序一启动就进到defaultvectors
2,我查过相关资料 说

“中断向量入口地址未定义,所以产生中断以后进入VECTORNUM函数。”

我确实发现原先的pendsvhandler只有一个申明,没有函数定义;、
3,我也看过STM32的ucosii代码,发现在启动文件里面是有pendsv的函数定义!
4,如果CM0内核没有对pendsvhandler进行定义,我自己写的话应该怎么写?

网友A:
在os_cpu_a.asm文件里有盖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os_cpu_a.asm文件里有盖函数

   恩,我现在要把这个函数和我启动文件的中断向量关联起来,就是把pendsvhandler替换OS_CPU_PendSVHandler
但是好像用外部申明好像不行!

extern void OS_CPU_PendSVHandler (void);

#undef  VECTOR_014
#define VECTOR_014  OS_CPU_PendSVHandl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os_cpu_a.asm文件里有盖函数

micrium官网的cm3的ucosii可以用在cm0内核单片机里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micrium官网的cm3的ucosii可以用在cm0内核单片机里面吗?

M3的代码和M0的代码不一样的。我记得uCOS官网上有M0移植uCOS-II的例程"Micrium_STM320518-EVAL_uCOS-II"

楼主:
解决了,是堆栈设置的太小,导致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