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位知道:Atmega128-AU 与 Atmega128-16AU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9-26):
我有 Atmega128-16AU 数据手册,但里面选型表 查不到 Atmega128-AU 资料,不知二者有何区别?

网友:
楼主是ATMEGA128A-AU吧,你上面的都是老编号了,应该就是电压和频率的差距,其他没有

楼主:
落实了一下型号,应该这样问:Atmega128A-AU 与 Atmega128-16AU 有何区别?询价发现价格差好多,后者价格是前者的一倍,不知为何?

楼主:
好的,谢谢站长

网友:
性能应该是一样吧,除了8AU主频低

网友:
主要的区别是带A后缀(M128A)和不带A后缀(M128/M128L),至于后边 -8AU -16AU 那个是速度和封装信息。
带 A 后缀的是新工艺的,兼容以前版本,但是从文档看来有几个参数微微恶化。

以下是官方的移植文档摘录及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