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倒车雷达一般采用什么协议?

楼主(2017-09-26):
网上买了个倒车雷达,超声波模块接到主机上,主机引出四根线接到LED屏上,四根线分别是GND  VCC DA BV,现不接BV线也可以正常工作,故想知道这个DA到底是传输的什么类型的数据或什么协议。论坛里大神有知道的吗?

网友A:
如果是Ir遥控协议,奇怪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Ir遥控协议,奇怪不?

Ir遥控协议?

网友B:
用过一家供应商的用的是单线串口 四根线最多可以接8个雷达,每个雷达通过不同的线序来识别各自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一家供应商的用的是单线串口 四根线最多可以接8个雷达,每个雷达通过不同的线序来识别各自的位置 ...

这个应该不是,搞不明白了‘

网友:
我是做仪表前装开发的,与仪表连接的雷达,有用LIN的,有的是12V的普通串口,也有5V的串口。

网友C:
不是can总线的吗?汽车上都是can总线通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can总线的吗?汽车上都是can总线通讯的

LIN表示不服

网友D:
估计基本是单线串口 比如lin  都是ttl引申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基本是单线串口 比如lin  都是ttl引申开的

试了几个波特率都不对。。。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不就清楚了

网友E:
类似于ir时序的,我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类似于ir时序的,我做过

为什么这么做?有什么说法没?好破解吗

网友F:
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汽车仪表,还是军车具体哪个品牌你们猜吧。贡献下楼主想要的倒车雷达协议给大家。

网友:
原理图一起贡献给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么做?有什么说法没?好破解吗

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做,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抓波形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汽车仪表,还是军车具体哪个品牌你们猜吧。贡献下楼主想要的倒车雷达协议给大家。 ...

非常感谢!!!!!

网友G:
14楼给出的协议我看了一下,和我当初用过的倒车雷达协议不一样的
我曾经在淘宝买过四五个倒车雷达,自己用示波器破解了协议,不同型号,协议有细微区别,写过一份简单的文档
如果14楼用的协议和你手头设备的不一样,回复我一下,我给你文档

网友:
从我研究的那几个型号的倒车雷达看,基本上那个你说的BV信号是空的,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G:
14楼给出的协议我看了一下,和我当初用过的倒车雷达协议不一样的
我曾经在淘宝买过四五个倒车雷达,自己用 ...

每个厂家都有自己特有的通讯协议的,这个东西行业内没有统一的标准的。因为每家生产的产品技术指标和功能都会有细微的差异。但是基本都是相差不大的。

网友:
做过汽车CAN雷达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汽车仪表,还是军车具体哪个品牌你们猜吧。贡献下楼主想要的倒车雷达协议给大家。 ...

非常感谢你的无私分享。收藏看看。

网友H:
协议啊,不就是“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这个协议翻译过来就是 “我都大声喊了,谁不让谁被撞,谁被撞谁背时”

网友I:
我也有点不懂,那天看到的凯美瑞的倒车雷达,在探头那里是两根线,不知道是不是电源载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协议啊,不就是“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这个协议翻译过来就是 “我都大声喊了,谁不让谁被撞,谁被撞 ...

哈哈,德云社正招人呢, 我感觉您很有灵性呐

网友:
在倒车雷达的前装厂工作过5年。汽车倒车雷达分为模拟探头的和数字的探头,通讯方式也不一样。
1、模拟探头,探头内部雷达信号处理通过放大器等模拟器件处理,处理后的信号发给控制器。一般使用线位来标记探头的位置,探头是一样的,线束上区别位置即可,通常都有一个主机进行雷达数据分析。与外部的通讯方式可以是CAN、Lin-Line、K-Line、5V电平的私有协议,单线通讯等,没有直接使用过串口通讯,都是需要电平转换到5V或者12V通讯。
2、数字探头,探头内部使用集成芯片处理信号,可直接与外设通讯,也可与控制器通讯。一般可以不需要控制器,直接可以和外设通讯,雷达探头可以作为主机,可通过接插件的不同接法来识别主机或者雷达探头自我竞争出一个主机,此类探头的通讯方式主要有K-Line和Lin-Line。
3、数字探头也可配控制器,此类做法主要是适应各主机厂的私有协议,主要是电平转换,和降低系统设计的复杂度,降低故障率。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有点不懂,那天看到的凯美瑞的倒车雷达,在探头那里是两根线,不知道是不是电源载波的 ...

有在电源线上通讯的做法,一般是模拟探头。

网友J(2019-10-18):
引用 网友G:
14楼给出的协议我看了一下,和我当初用过的倒车雷达协议不一样的
我曾经在淘宝买过四五个倒车雷达,自己用 ...

能分享下你的文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能分享下你的文档吗

确认一下你想的倒车雷达是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是,我发给你。

网友:
只接收数据,我以前用过单线通讯

网友(2022-03-18):
引用 网友F:
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汽车仪表,还是军车具体哪个品牌你们猜吧。贡献下楼主想要的倒车雷达协议给大家。 ...

你好 我想研究一下倒车雷达的项目,能合作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