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画板高手们,怎样知道哪个元件的某个属性在PCB之外?

楼主(2017-09-26):
我用Altium Designer10画了块PCB,期间添加了些元件。最后点Fit document(Ctrl+PgDn),发现整块板不能充满屏幕看了,PCB的最上端是在屏幕的上方,PCB的最下端不在屏幕的下方,距最低端有好大的距离了。

网友:
把你的元件标号都显示出来

网友:
显示所有属性。

网友:
感觉板子下侧还有一个元器件,没有在板子里面

网友:
库有鬼原点没在元器件上??

网友:
protel99se有这个问题,上次有个四个焊盘的开关,加进去后,字符距离好远

网友:
3D状态下看一下?

网友:
用这个pcb文件生成封装哭,一个一个的元器件查看看是哪个器件的参考点跑远了

网友:
PCB上看应该右下侧还有元件或者丝印,显示合适的PCB再查看那个元件在哪里。

网友:
先选择板框内的剪切起来,再全部删除,粘贴回去

网友:
选择 区域外,
外面的元件会高亮。

楼主:
谢谢。确实VF可以。“选择 区域外,外面的元件会高亮。”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确实VF可以。“选择 区域外,外面的元件会高亮。”不行。

PCB下端估计有什么器件、走线、或者丝印字符之类的,打开所有层查看,删除或者移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下端估计有什么器件、走线、或者丝印字符之类的,打开所有层查看,删除或者移开就好了 ...

用选择 outside Area,选择PCB之外的,找不到任何东西

楼主:
保证pcb keep-out Layer之外没有任何元件、线、等。另外把元件的属性Designer 和Comment 位置Autoposition改成Center也不行

网友:
你把文件传上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VF  搞定

同样被困扰多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