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有液晶显示的产品时说明书怎么弄?

楼主(2017-09-27):
我用的是单色oled ,有些菜单。怎么把显示的的界面保存成图片格式,用于说明书编写?
别说拍照,那个效果有点low ,
自己有个思路是写个生成bmp格式的函数,再串口输出到PC ,相当于屏幕截图,但有点麻烦,没动力花这个时间,
有没现成的工具或者办法?

网友:
记得飞思卡尔小车调ccd的时候有一款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显示通过串口协议发送数据显示到上位机上,工具具体名字忘了,你可以找找

网友:
论坛就有液晶模拟器,找一下

网友:
我用EMWIN写的OLED菜单,软件模拟,和实际基本一样。

网友:
照片太模糊,而且不容易照的居中。

网友:
方法一:软件模拟,截图;方法二:花钱买设备,照的不清晰?问阿莫邮购怎么照元件的

网友A:
单色的比较简单,用PROTEUS搭个电路,习惯用哪种片子(PROTEUS有的),写个显示函数,这个一般做过项目都应该有了,只修改显示内容就行,然后屏幕截图,加入说明书。

网友B:
以前是程序开个缓冲区(本来液晶显示就开了一个),把液晶整屏数据保存下来,存成c文件,然后用一个zimo3的软件读取数据,生成bmp,挺折腾的

网友:
这个貌似不好处理样。

网友C:
我之前做过一个简单的上位机,需要把整屏的像素数据(1024字节)通过串口发送出来,然后生成图片,不知道楼主的系统能否做到。

网友:
你做研发的拍个照片就行了,剩下的美工会一点点的画

网友:
一开始研发的时候没准备就拍照PS吧,黑白的说明书比较好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做过一个简单的上位机,需要把整屏的像素数据(1024字节)通过串口发送出来,然后生成图片,不知道楼 ...

其实正是想找这样的上位机,方便分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色的比较简单,用PROTEUS搭个电路,习惯用哪种片子(PROTEUS有的),写个显示函数,这个一般做过项目都应 ...

是个办法,不过我这个屏幕不是常规的12864,可能proteus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是程序开个缓冲区(本来液晶显示就开了一个),把液晶整屏数据保存下来,存成c文件,然后用一个zimo3的软 ...

字模3可以读取数据显示成bmp吗?是不是要特定的取模方式?

网友:
楼主,论坛搜搜就有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79122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B%E6%A8%A1%E6%8B%9F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正是想找这样的上位机,方便分享吗

有问题再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问题再联系

多谢分享,我试试看

网友:
一般拍个照片即可

网友:
以前也遇到类似情况,搞过一个19264,现修改成12864,希望对你有用。
工具很简单,需要.net环境,用串口一次发送1024字节的数据即可显示,没有多余的协议。

网友:
楼上的工具不错啊,可以试试

楼主:
后面几位提供的工具都不错,可惜我的液晶分辨率是16064,最后自己根据bmp的格式,发送头文件+点阵数据到串口调试助手,再保存为bmp文件,比较简单、灵活。
头文件可以用winhex.exe 打开一个160*64的单色bmp文件,截取其中的头文件,用一个数组保存。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呀,因为屏幕是整屏截取的,你可以找一下同样大小的BMP文件,保留文件头替换掉显示点阵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
这些工具真不错,收藏了

网友:
博大精深,马上用到

网友D:
难道不应该请个UI工程师来画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不应该请个UI工程师来画图么?

小公司,没能力找人

网友:
我们单位的装置都有U盘接口,我们把显示内容生成BMP图片保存到U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