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三线变压器如何设计两路正电压输出?

楼主(2017-09-27):
手头有一个双路18V变压器,三根线,现在要使用这两路18V交流进行整流滤波稳压成两路正电压,请问该如何接呢?我现在的接法是这样的,但是出现问题了,请大侠指导!

网友:
用半波整流吧

网友A:
不理解,看图5V A、B不是共地吗?
你那双18V是中心抽头吗?用变压器中心抽头半波整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看图5V A、B不是共地吗?
你那双18V是中心抽头吗?用变压器中心抽头半波整流吧 ...

公共端就是抽头

网友:
你这样用两组电源不隔离,跟用一组电源没区别。

网友B:
还有个办法是,自己把中心抽头割断,分成2个独立的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办法是,自己把中心抽头割断,分成2个独立的绕组

有没有办法不动变压器,进行两路整流呢?

网友:
用全波啊,

楼主:
这是全波整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全波整流吗?

是啊,搜一下全波整流就明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