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无线鼠标关电脑时,鼠标也关掉吗?

楼主(2017-09-27):
我有两个无线鼠标在线,刚刚买的雷柏7800P 5G无线鼠标,万能表实测的待机电流(静止10分钟后)是0.1-0.2毫安之间跳动,据说可以待机1年。2009年买的雷柏6100蓝牙鼠标,最近用万能表实测待机电流(静止10分钟后)是4.7毫安。我放对7号电池进去,没几天就无电了,显然无法让它一直待机了。

网友A:
无线键鼠从来没关过,已经超过3年了,还很坚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键鼠从来没关过,已经超过3年了,还很坚挺

什么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型号?

估计是罗技的,之前用过雷柏的低端无线鼠标简直是电池杀手自从用了罗技后就几乎忘了电池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罗技的,之前用过雷柏的低端无线鼠标简直是电池杀手自从用了罗技后就几乎忘了电池存在。 ...

据说罗技的M705非常省电,有这款鼠标的网友测试一下静止10分钟后的待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
用过罗技的几个型号的都很省电,基本上不用考虑功耗问题,M525/M545/M546 用过这三个型号,

网友:
罗技很便宜的B175,从来不关
但放在包里会关掉,怕压住按键会比较费电

网友:
用山上出品的充电锂电鼠,晚上关开关,白天不关,好久才充一次电

网友C:
罗技的确实省电,但是因为太省电了,容易发生没电的时候发现手边没有电池的悲剧

所以,俺换了它家的MX Master,没电了就插上USB充电,从此再也不用担心了

网友:
不关鼠标,按鼠标会唤醒电脑怎么办?笔记本休眠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罗技的确实省电,但是因为太省电了,容易发生没电的时候发现手边没有电池的悲剧

所以,俺换了它家的MX Mas ...

插上USB线可以当有线鼠标用了

网友:
罗技M557 蓝牙的。 从来不用关机,两节电池至少能用半年以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据说罗技的M705非常省电,有这款鼠标的网友测试一下静止10分钟后的待机电流是多少? ...

手里有一堆罗技无线鼠标,表现各不相同
M125,标称6个月,因为只在出差的时候用,所以2年也没换电池
M705,标称3年,买来后从未换过电池,每天都用,已经有快3年了,当然,送的金霸王电池也很棒,就是略沉
M905,标称3个月,主要是用来在客厅透明玻璃茶几上遥控电脑的,无需鼠标垫确实很棒,但darkfield激光确实费电,实际用的多也就是45天吧,基本每两个月都会换电池,而且是换两个(一个也能用,但是电池寿命更短),痛不欲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里有一堆罗技无线鼠标,表现各不相同
M125,标称6个月,因为只在出差的时候用,所以2年也没换电池
M705 ...

谢谢,下次换鼠标,基本就是罗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里有一堆罗技无线鼠标,表现各不相同
M125,标称6个月,因为只在出差的时候用,所以2年也没换电池
M705 ...

对了你这些测试数据是基于没有关闭鼠标电源开关的情况下获取的吧?

网友:
无线鼠标从来不关,深圳这边假南孚3.5-5元每节,如果不是节能鼠标,几节电池的钱都可以买个鼠标了;笔记本的蓝牙开了之后会严重干扰鼠标无线通信,刚开始以为是鼠标坏了

网友E:
雷柏的鼠标也没你说的那么不堪啊,我用的无线键鼠差不多可以一年换一次电池

网友:
从来不关,因为要从鼠标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雷柏的鼠标也没你说的那么不堪啊,我用的无线键鼠差不多可以一年换一次电池 ...

7800P估计会好些,新买的,电未用完未知道结果。2009年买的蓝牙鼠标6100确实费电。不知道是不是用久了的原因。感觉新买时没有那么费电。

网友E:
引用 楼主:
7800P估计会好些,新买的,电未用完未知道结果。2009年买的蓝牙鼠标6100确实费电。不知道是不是用久了的 ...

这么早啊,估计这几年技术早进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你这些测试数据是基于没有关闭鼠标电源开关的情况下获取的吧?

从来不关鼠标,电池的钱出得起,来回搞开关太麻烦
不过出差去外面要关闭的,要不然在包里来回晃和积压不太好。平时日常携带从来不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早啊,估计这几年技术早进步了。

电基本大部分用来待机。你可以算算4.7毫安。一天不使用也要耗电112.8mAH。

网友:
罗技的鼠标键盘,都不关电

网友:
我有套国产的,根本就没有关机开关,要关只有拆电池

网友:
我用的(2.4G无线鼠标)是有关机开关,鼠标折叠作开关电源,我是购买ASUS笔记电脑随机送的(鼠标上也是印上ASUS商标)。

网友:
现在只用罗技的鼠标,因为真的很省电。
不过,即使省电,我还是会关电脑同时关鼠标,仅仅是一点个人潜意识里的节俭和环保意识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罗技的M705非常省电,有这款鼠标的网友测试一下静止10分钟后的待机电流是多少? ...

我用便宜的M280  之前换下来报废的电池,还可以用几个月 ,还没用过新电池

网友:
放到包里时我会关鼠标,放桌子上是不关的

网友F:
我有一个没开关的垃圾鼠标特耗电三天充次电(2节7号镍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个没开关的垃圾鼠标特耗电三天充次电(2节7号镍氢电池)

三天伺候它一次,还有精力和时间做正经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天伺候它一次,还有精力和时间做正经事吗?

没事睡前伺候 不过早晚丢垃圾桶。

楼主: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线省心。

网友:
用了罗技后就几乎忘了电池存在    一直开着   没关机过

网友:
M705,办公用,主要工作是画图写程序编文档,工作日使用时间不少于10小时,大概2年多换一次电池,反正是记不太清上次换电池的时间。
注:我每次就用一节5号电池,都是南孚的。

楼主:
摩天手G52好像介绍得不错,静音版才36元,只用一节5号电池,自动断电休眠,休眠电流近乎为0。

网友:
罗技无线鼠标,静止一段时间会进入深度休眠,一节5号南孚电池差不多用一年

网友:
根本不需要关,低功耗做得很好的

网友:
30多块钱买了 富勒m75鼠标,一节5号电池刚好一年

网友G:
我用的是罗技M280,关电脑时也把鼠标的开关关了。节约意识。已经用了1年了。还没有换电池。若买电池,建议买莫老大推荐的金霸王电池,真的很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是罗技M280,关电脑时也把鼠标的开关关了。节约意识。已经用了1年了。还没有换电池。若买电池,建议 ...

我的旧鼠标休眠电流是4.7MA是另外一个鼠标的47倍。经常忘记了关电。

网友:
用干簧管做开关,然后买点软磁铁贴片。不用就搁在上面搞定。或者水银开关,不用就倒着放

网友:
无线的键盘能进bios操作吗?

网友:
从来不会去关它。电池不会那么快用完的。每天关搞不好先把开关弄坏了,那就不是换个电池那么简单了。哈。

网友:
杂牌清华同方,没有开关,所以压根不关,一节电池最少两三个月吧,充电电池,几个月充一次没觉得不方便,还有两个蓝牙鼠,也是充电的,这个时间更长,半年一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罗技的,之前用过雷柏的低端无线鼠标简直是电池杀手自从用了罗技后就几乎忘了电池存在。 ...

我的罗技键盘好像都两年多没换电池了,鼠标可能一年一个,毕竟天天用,稍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