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在更新原理图到PCB时,如何禁止删除原理图没有的器件

楼主(2017-09-27):
altium更新原理图到PCB的时候,会保持原理图与PCB的一致性,如果原理图里面没有的期间,会将之删除。但是,如果需要在PCB里添加一个PAD或者ROOM,无法和原理图对应,每次更新都会删除,每次还要手动取消 删除。有没有什么办法,让系统禁止删除这些单独在PCB添加的器件呢?

网友A:
PAD或者ROOM 也做成器件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或者ROOM 也做成器件就行了吧

ROOM不能做成器件
而且像SOP-8我想在底部加一个焊盘方便手工加锡,原理图中没有这个 焊盘还是会被删除

网友B:
将要保留的器件等锁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ROOM不能做成器件
而且像SOP-8我想在底部加一个焊盘方便手工加锡,原理图中没有这个 焊盘还是会被删除 ...

不规范吧,这种东西直接做到库里。参考一下楼上的锁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要保留的器件等锁定。

比如需要用room自定义布线规则,或者用room操作多通道布线的时候,添加room,锁定没有用,依然会在更新原理图的时候被删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ROOM不能做成器件
而且像SOP-8我想在底部加一个焊盘方便手工加锡,原理图中没有这个 焊盘还是会被删除 ...

错,焊盘可以在有网络的地方任意乱加,不会被同步的时候删除。
你的第一个错误明明是原理图上这个脚没有网络名

网友:
借问一下,完整的pcb可否做成一个独立的封装,好像叫做什么复用之类的,画pcb时直接添加进去就行了

网友:
在PCB图中,双击你要保留的元器件,然后把器件属性里的类型一项,由standard改成graphical。再从原理图更新就可以了。

网友:
至于ROOM的,可以在工程原理图界面,选择工程,工程参数,在ECO选项卡里面找到remove rooms,将其设置为忽略。不过这样更新原理图时会忽略所有的ROOM删除。即如果你有删除就得手动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