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功率计,什么牌子比较好?

楼主(2017-09-27):
类似图中这种,tb上价格30左右,都是一些没怎么听过的品牌。

请问什么牌子质量比较好?

网友A:
北电专业版,但负载的万用插座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电专业版,但负载的万用插座不好用

搜到一个“北电海盗版”,这个貌似也不错

楼主:
准备买这个T9了:  0.01W~2200W,够我用了

新款产品,新国标五孔,精度高达0.01W,请不要再来询问是不是新款的,答:一定是新的款!实物为T9型号,全新升级款,T9.T9.T9.您收到的货一定是T9.新国标5孔。
升级新款,精度高达0.01W,LED小夜灯都可以测了,最大使用功率2200W

网友:
看你要干什么用,精密计量要用转么的计量仪表,就是看看电视机热水器耗电量,随便买个插座就行了

网友B:
前几天刚修了个北电海盗版,阻容降压的电容坏了。

网友:
有没有能测量双向功率的,比如我需要测量光伏逆变器发了多少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到一个“北电海盗版”,这个貌似也不错

还有专业版

网友C:
楼上的基本上没有靠谱的,温州货,成本优先,我的公司也在温州,价格压得死死的,贵的元件都不能用。

网友:
我买了专业版里面是铁坨坨变压器。价格150用着还可以。玩玩可以的。

楼主:
北电海盗版,测出来家里电压是236V,不知是电网偏高还是仪器有误差。

网友:
功率计量结构分三类:1、精密的、用CPU+DSP结构。目前是台湾、日本才这么做。2、低价8位机加电表专用IC,国产几百块的都是这种。3、只用低价8位单片机结构。这是只计成本的杰作,只有淘宝网上才这么做。只能给没有仪器校正的个人用,因为根本没有准确性可言,特别是在非阻性负载。

网友D(2018-01-04):
这个强大,老毛达五位数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刚修了个北电海盗版,阻容降压的电容坏了。

我几年前买的也是这个,也是电容挂了。  某宝买了几个替换电容 换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强大,老毛达五位数去

不好意思,我还以为是实验室用的设备。实验室用的话还有 国内远方。
LZ需要的就不要计较精度了,差不多就行,实在不行,50块钱买个电表。

网友E:
周立功的,还有青岛青智的,最好的是日本横河的,如WT30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周立功的,还有青岛青智的,最好的是日本横河的,如WT3000

WT3000是功率分析仪

网友F:
是的,这个才够专业

网友(2019-01-04):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基本上没有靠谱的,温州货,成本优先,我的公司也在温州,价格压得死死的,贵的元件都不能用。 ...

用哪种功率计好?
之前买过几个,用过几个月就坏了:(

网友:
现在有的智能插座有电量计量功能,建议买智能的

网友(2019-06-26):
以前买过一个比较好的牌子,每天在用,几年了也没坏,但是这个厂家倒闭了:( 楼主最后买了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这个才够专业

这个不适合长期接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到一个“北电海盗版”,这个貌似也不错

从壳子看不到里面的做工吧

网友(2021-06-07):
日本横河 WT310、WT5000, 这个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