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嘉立创可以提供RoHS检测报告吗?

楼主(2017-09-27):
如题,最近有客户要求PCB及电子元器件必须有符合RoHS标准,想问下在嘉立创打板的话能不能提供RoHS检测报告

网友:
嘉立创的样板是无铅工艺么? 不了解。但一般样板应该是有铅的吧。

网友:
打样的提供ROHS有屁用!
客户需要的是批量供应的ROHS报告!

网友:
你的器件是ROHS的,但最终产品是不是ROHS还需要检测,有专门机构作检测认证的。

网友:
以前说是只能无铅,不提供ROHS证书的

网友:
搭车同问。
产品要符合ROHS要求,首先得使用的原材料要符合此要求,再就是管控加工过程。
但如何在商城网站上面区分选购的料是否符合ROHS,还是每个料都要与商城的客服确认是不是符合此要求。
注:PCB板在下单时网站已有明确的选项区分有铅还是无铅工艺,但电子元件器不知如何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