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bSL真的那么好用吗?

楼主(2017-09-27):
之前调试时先用JTAG仿真下载,后用BSl感觉还可以,一时手软少了几根线做PCB,想着全用BSL,结果板子一出来悲催了,全部BSL连不上。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示波器量TCK与RST时序都对,就是TXD送到430以后串口下不到低电平,最低2V,感觉BSL就是个坑。马上报废一小批板子,看下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A:
你有没有换型号?是不是线接错了?

网友B:
注意RST上的电容,有要求的,详细见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换型号?是不是线接错了?

没换型号,买新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RST上的电容,有要求的,详细见文档。

是吧,还真没注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你用了那几条线,电平给拉低了,  绝对没问题的。

不是拉低了,而是拉不低了。本来不接板子TXD是可以拉低的,一接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重新下载,比较慢而已

哪怕10次有一次可以用我也认了,问题是一次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