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IM仿真 15KW充电模块仿真

楼主(2017-09-27):
1、前级维也纳整流,固定升压到750V;
2、后级三电平半桥LLC,输出500V(两路LLC输出串联);
3、前级PFC整流输出750V~840V可选;后级输出500V~750V可调;
4、前级PFC开关频率45KHz;后级500V输出满载开关频率约107KHz。输出最大电流30A;
5、满载条件下实现零电压开通;
关键元器件参数:
前级整流电感600uH;
后级谐振电感Lr=8uH;谐振电容Cr=141nF;
变压器参数:匝比10:17'感量15uH;

网友:
谢谢lz的资料

网友A:
论坛上所有关于PSIM的帖子几乎都是楼主发的,且都是干货,非常感谢
楼主对电力电力以及PSIM应该很熟悉了,是高手,能不能介绍一本这个软件的入门书籍?英文的也行,谢谢

网友B:
希望楼主能够分享一个破解版的PSIM以及入门的资料,此外我觉得楼主应该非常精通开关电源,想请问楼主可有比较好的关于“环路补偿”的资料推荐?

网友C:
电动汽车充电模块?

网友D:
楼主,这个软件大概要多少大洋.

网友:
这就是充电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楼主能够分享一个破解版的PSIM以及入门的资料,此外我觉得楼主应该非常精通开关电源,想请问楼主可有比 ...

我最开始是看这个搞明白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软件大概要多少大洋.

这个软件不用钱的呀,论坛上一早就有人分享了
【PSIM】PSIM Professional Version 9.0.3.400_x32(by bunion)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11295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楼主能够分享一个破解版的PSIM以及入门的资料,此外我觉得楼主应该非常精通开关电源,想请问楼主可有比 ...

环路调节,其实我也是没有什么具体调试方法的,主要还是凭经验;首先要对PI控制算法有比较清晰的理解,其实也就是P是消除静态误差,I是消除动态误差,PI结合最终要收敛;先确定好控制频率,频率主要跟I的关系比较大,然后确定先P值,假如我输出环是电压100V,输入给定是100V,希望将电压控制在1V精度,那我P值可以取0.01;看看输出咋P的效果是不是最终能稳定的振荡,可以稳定振荡了,加上I的作用,一般就可以收敛了,系统收敛了,在通过具体带负载,稍微优化一下PI参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汽车充电模块?

是的,就是充电模块

网友:
楼组科陆电子的吧,这公司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所有关于PSIM的帖子几乎都是楼主发的,且都是干货,非常感谢
楼主对电力电力以及PSIM应该很熟悉了, ...

这个我之前子另一个主题有发过了,你可以参考参考;(想快速学习这个软件,可以在软件安装目录下面的example文件夹下面的例程入手,列程都做的比较全面)
PSIM仿真软件(C block 使用说明)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6002-1-1.html

网友(2020-02-24):
下载学习了,这个psim的学习资料不少,值得拥有的仿真软件

网友(2023-06-02):
这个资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