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手机OTG线上接5V电源能能给手机充电吗?

楼主(2017-09-28):
OTG线是输出电源的,请教在手机OTG线上接5V电源能能给手机充电吗?

网友:
普通OTG线就是个引出功能,直接插USB A就行。

网友A:
我看到一女的把充电宝的USB输出接到USB充电口

网友:
楼主应该是想用手机接外部设备,又同时使用外部电源给手机供电吧,这个我也想过,比如手机接移动硬盘时电池消耗必然很快,但是没尝试过。使用OTG线时,手机是向外部供电的,我曾用三星手机加OTG线给智能手表充电,这时电量消耗就已经非常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锂电DCDC升压到5V的,能灌回去吗。不用OTG线不就行了

我举个例子吧,我要手机能读U盘,又要让外部电源给手机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举个例子吧,我要手机能读U盘,又要让外部电源给手机充电

不行,手机的USB已经配置为主设备,主设备就是要对外供电。不过我想不是绝对,你拆开手机改改供电部分线路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举个例子吧,我要手机能读U盘,又要让外部电源给手机充电

绝大部分是不可以的,然而总有不按套路出牌的。极小部分设备的usb的id线上串上100k欧电阻下拉到地既能充电又能OTG,碰运气,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OTG模式是不行的,不过有的手机有底座模式,配置不同电阻后,可以在充电时也有OTG功能,但99%的手机都没有这个功能,你还是不要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一女的把充电宝的USB输出接到USB充电口

那么问题来了  这样对充电宝有没有影响  除了电越来越少

网友:
外接一个独立供电的HUB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