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专业PT100温度变送器厂家,价格25-40元

楼主(2017-09-28):
-50~50℃,低温环境应用,工作温度-40℃~50℃
-50~150℃,常温应用环境,工作温度-10℃~50℃

一直在淘宝上买,用过几家没有满意的。故障率太高。最好能找到生产厂家。贸易型不行,有问题找不到原因

网友:
这样的价格也就这样的质量

网友A:
我们给一个外资企业常年提供这个,一个主芯片就20多元,质量和精度都没有问题,楼上说的对,楼主想低的价格买到好的东西怎么可能。

网友:
便宜的你谈质量,质量好的你谈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给一个外资企业常年提供这个,一个主芯片就20多元,质量和精度都没有问题,楼上说的对,楼主想低的价格 ...

你们的高质量变送器要多少钱一个?

网友B:
这么低的价格,没显示吧,就是一PT100转4-20ma吧,要不然还真没人做呢,真要嫌质量好的价格高,那就自己做吧。

网友:
看到这个   我瞬间觉得  电工 还是去卖烤红薯吧!

网友:
-50~50℃,低温环境应用,工作温度-40℃~50℃

光这个工作温度的芯片就价格不菲啦,几年前做过,成本都1xx啦

楼主:
见附件,能达到这个级别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低的价格,没显示吧,就是一PT100转4-20ma吧,要不然还真没人做呢,真要嫌质量好的价格高,那就自己做 ...

无需显示。只要信号转换。买过从15-70价格的,实际测试70的比15好了不少,但是故障率对不起那个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给一个外资企业常年提供这个,一个主芯片就20多元,质量和精度都没有问题,楼上说的对,楼主想低的价格 ...

外资企业一包装,换个logo卖给专家级的国人。是这样吗?

楼主:
这种配置的变送器低温环境下,实际测试低温-35℃,可以稳定工作3年以上

网友C:
温度变电流信号之后怎么转换为温度
给大家科普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变电流信号之后怎么转换为温度
给大家科普下哦

用电阻箱标定,查分度表4mA对应的下限温度,20ma对应上限温度。

网友:
楼主板子都拆出来了直接找生产商订货不就行了。

网友:
便宜没好货,哥们。

楼主:
现阶段是不求最好。只求性价比。但也不是最低端。就想找个厂家

网友:
BOURNS,还是舍得花钱的,国产的¥0.5,然后3个月后完蛋。

网友D:
我做温度模块,全数字的,批量单独板子是20元,做成模块需要35。楼主的照片是模拟式的,缺点是这个电路简洁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当然性能指标没法保证,而且电位器大家都知道,好的都比模块贵了,便宜的可靠性极差,而且模拟电路,对PT100的非线性修正基本就是骗人的。
我做的数字的不是这样的,首先调试是4-20ma载波调试的,内部2路恒流源,三线制接法,24位ADC采集,非线性拟合算法,16位DAC输出。4-20mA两线制输出。因为芯片集成度很高,而且是专用芯片,所以批量价格很便宜,外围器件很少。故障率很低。精度很高,温飘小于20ppm,环境耐温达到-40~100度。芯片本身可以耐温到150度。目前的外围器件都是按照120度选择的。
做技术开发的,不骗人,东西都可以测试。模拟的能满足你的需求,这个数字的绝对超过他10倍。做这个不赚钱,就是为了工人有活干,养活员工而已。

不知道贴个校准软件的图片违反论坛规则不。软件上有公司信息。

楼主:
我觉得这个东西挺有研究的。如何低成本的完成可接受的质量

网友(2017-12-24):
引用 网友D:
我做温度模块,全数字的,批量单独板子是20元,做成模块需要35。楼主的照片是模拟式的,缺点是这个电路简洁 ...

您这参数确实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做温度模块,全数字的,批量单独板子是20元,做成模块需要35。楼主的照片是模拟式的,缺点是这个电路简洁 ...

这么牛逼??  确定是35 不是350?

上照,上产品看看 ,,放点到这里来卖卖如何.....

不知道用什么传感器,数字传感器,确定长期低温不凝露?

网友E:
深圳有家芯片厂,做的压力调理芯片。
可以接PT100,单芯片很简单。
这种温度变送器,批量价格本来就很低。
就几个阻容二三极管的外围。
指甲盖大小的板子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做温度模块,全数字的,批量单独板子是20元,做成模块需要35。楼主的照片是模拟式的,缺点是这个电路简洁 ...

单片机内置24bit ad和16bit dac吗?
什么芯片可以承受15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深圳有家芯片厂,做的压力调理芯片。
可以接PT100,单芯片很简单。
这种温度变送器,批量价格本来就很低。

不知道是否方便提供一下芯片型号

网友(2018-02-23):
座技术出身的人,往往觉得能做出来就是不值钱的。所以王总的价格很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做温度模块,全数字的,批量单独板子是20元,做成模块需要35。楼主的照片是模拟式的,缺点是这个电路简洁 ...

你不要告诉我是SH79F085,已经太多了

网友:
我做过,已经用4年多了。。。。

网友:
不是单片机。

网友(2018-05-30):
引用 网友D:
我做温度模块,全数字的,批量单独板子是20元,做成模块需要35。楼主的照片是模拟式的,缺点是这个电路简洁 ...

你有芯片解决方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不要告诉我是SH79F085,已经太多了

这芯片便宜功能强,成本勉强,就是不知低温要涂点什么能满足楼主要求了

网友(2018-07-17):
SH79F085早已淘汰。

网友(2018-08-19):
一直用星仪的温度,压力,就是稍贵点,稳定没毛病

网友(2019-01-29):
正好在找靠谱的厂家,方便联系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做温度模块,全数字的,批量单独板子是20元,做成模块需要35。楼主的照片是模拟式的,缺点是这个电路简洁 ...

请问你的模块是什么牌子,有没有链接

网友:
MAX31865 芯片吗

网友:
二三十元的东西,基本就是运放搭出来的,不会用到单片机,或者什么专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做温度模块,全数字的,批量单独板子是20元,做成模块需要35。楼主的照片是模拟式的,缺点是这个电路简洁 ...

真的假的。。。耐温到150,一般都才85,最多125,你确定成本能做这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做温度模块,全数字的,批量单独板子是20元,做成模块需要35。楼主的照片是模拟式的,缺点是这个电路简洁 ...

看了您的答复,很有兴趣想要了解一下这个产品

楼主(2019-08-24):
价格好。性能稳定。测试这2年得出结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好。性能稳定。测试这2年得出结论

那家产品?

网友:
同样很感兴趣,我们用的变送器也不好

网友G(2020-02-21):
-50~50℃,低温环境应用,工作温度-40℃~50℃. 楼主要求的精度是多少啊?    普通的电阻都是100ppm, 温差-40至50度 = 90. 即使5度环境校准. 就温漂误差就得45*100ppm, 还有运放得offset误差以及温漂, 电流误差. 另外如果是4-20mA, 因为量程为-40至50, 则90/(20-4)=5.625 度/mA. 假设4-20mA的误差是0.02mA, 则误差为0.02mA*5.625=0.1125度(温漂另算).  另外, 线缆补偿,小电流激励(大电流会产生自热) 最后,算上所有的最大误差不知道能够达到多少.
另外, BOM成本,生成校准,物流等等, 不敢想象还能做到20元的价格. 佩服佩服.  另外,20元的话所有电源都是不隔离的吧? 否则我要买一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50~50℃,低温环境应用,工作温度-40℃~50℃. 楼主要求的精度是多少啊?    普通的电阻都是100ppm, 温差-4 ...

找他 BAOJIWWWJJJWWW

质量可以

网友(2020-05-15):
引用 网友D:
我做温度模块,全数字的,批量单独板子是20元,做成模块需要35。楼主的照片是模拟式的,缺点是这个电路简洁 ...

如何联系你

网友:
MARK ,mark最近要用

网友(2021-09-15):
宝鸡利诺德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