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能拼板了,没有邮票孔。

楼主(2017-09-28):
不需要它们分割,只是简单合在一起。
应该可以,好像图有一点问题。今天 再试一试。

网友:
什么意思? 不允许了?

网友:
神马意思?看不明白。SMT不能用邮票孔拼版了?

网友:
jlc叫你赶紧加钱。。。

网友A:
SMT 一直都可以 用 邮票孔拼版呢!

为什么我不知道你说的"不能用"?  听谁说的

网友:
前几天才拼了一次,还测试出来SMT系统的一个BUG

网友:
什么时候的事情?前几天还做了一个板子没有问题,要是不切开也不能拼感觉有点过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T 一直都可以 用 邮票孔拼版呢!

我猜他的意思是不能手动拼版了吧…… 只能加钱

网友:
加钱完全可以接收,只要比在其他家做有优势就行了。
关键是在这里不少东西连加钱的机会都没有
【1】双面贴
【2】0201贴
【3】3mil线
【4】>8层板
【5】4期贴
没法加钱

网友:
>4期贴
what is it?

网友:
楼主大约指的是这个方面,可能未涉及到贴片的事情。

关于拼板费(以下大多指样板订单):

板子内有槽孔连接或是有V割线(小外形的外形框)是不?这样会算拼板款数的哦;只要板子,看上去能分下来用,就会算拼板款数的哦!一直都是这样的哦!除非把槽孔去掉或者把小外形的外形框(V割线)去掉,做一个大外形,就按一款大板生产。或者是槽孔画得,不能掰开板子,就可以当一款板算(再小的板,这个情况,最多也只能放5个);因为,价格不光与尺寸和数量有关,也有拼板款数有关;您看您要不要改画文件?将改好的文件重新上传到系统下单进来!

中间像这样有孔或槽;看上去能分开来用的板子,都会加收拼板费,单双面板加拼一款加收50元;不管您分不分,都会加收拼板费的哦;只要板子看上去能掰开,都会加收的;只有文件改得;看上去分不开了,就不加收拼板费了。因为,板子除了尺寸与数量对价格有影响,板子的款数对价格也有影响,谢谢!以后,不分开的板子,开槽别开那么长,需要帮最多开3分之2的槽,连接的地方帮保留3分之1,只要看上去,不易分开来用,就不会加收拼板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