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能将此PCB的图片转换成GERBER或者PROTEL用于打板?

楼主(2017-09-28):
最近迷天文,发现要想好好看星星,还是得上自动跟踪的GOTO系统,无奈已经严重超支,于是到网上一搜,果然有开源的ARDUINO开源项目rDuinoscpoe项目,一个用Arduino DUE的自动跟踪项目,程序是开源的,PCB有图片而作者说是用PROTEL画的商业问题没处理好,一直说要发PCB但一直没发。
于是备齐6M GPS模块, HC-05 BT模块,DS 3231 RTC模块,HX8532A液晶+2064触摸,JOYSTICK手柄,DRV8825步进电机驱动模块, ARduino DUE 板,转接板开干。

用洞洞板干到一半,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样子难看体积还大。

记得有个BMP2PCB的软件来的,可以将BMP图转换为PCB,但一直没有成功过。
哪位有此神器或者其它方法将此PCB图片转换成PCB或者GERBER文件?
打板成功,包邮赠送PCB。
原作者项目地址:

http://rduinoscope.byethost24.com/downloads.php?i=1

第三方开源网站:

https://hackaday.io/project/21024-rduinoscope-boiana

需要转换的PCB图片:

原理图:

完成后的图片不错吧??

网友:
强势关注……
要是没丝印,估计难度能降一半

网友A:
这个简单哈,先把图片处理成黑白矢量图,然后再转成DXF。再把DXF导入PCB描线就可以咯。铜皮先去掉,只先描焊盘和线就可以了。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哈,先把图片处理成黑白矢量图,然后再转成DXF。再把DXF导入PCB描线就可以咯。铜皮先去掉,只先描 ...

兄台有无意动个手,包邮送pcb以敬意。

网友:
丝印是最大的误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有无意动个手,包邮送pcb以敬意。

大胡子,应该包邮送样品才是喽。。。
光一个PCB,估计动力不够足的啊。。。
不过,你这个得是2层板才有搞头。。。

网友:
老外还是会玩呀。

网友:
就想知道这个PCB是怎么渲染出来的,还能带有丝印,看起来非常不错

网友:
额,看到了,原理图是alitum画的,难道现在altium的3D渲染那么好了么

网友B:
大胡子,这个图片转成pcb
最少需要半天,还得是熟练工。

网友:
有pdf文件?有的话还可以弄

网友C:
如果有原版PDF文件,转换效果会更好啊

网友D:
难度在哪里?小白求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胡子,这个图片转成pcb
最少需要半天,还得是熟练工。

这就是传说中的抄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度在哪里?小白求问

有丝印,转pcb的时候断线软件不认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原版PDF文件,转换效果会更好啊

没找到呢,甚至连下载图片的网址我都打不到啦

网友E:
你不如想办法让我对它感兴趣,重新画一个,都不知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如想办法让我对它感兴趣,重新画一个,都不知干什么的

配合步进电机,赤道仪,让他不随着地球自转永远指向某个指定的星云,星系,行星等,让天文望远镜观测,拍摄可以实现长时间曝光,获得极佳的摄影效果,同时人看星星时,星星就固定不动了,否则星星24小时会围绕地球自转轴就轴转一圈。
这个东东还有另外好处就是goto的核心了,内存几百个天体坐标,指哪打哪,不用人再去翻星图,也不用找参照什么的让你快速找到星体,否则一些暗星体人看不到的。

网友:
前排围观,等老了有时间再来玩

网友F:
网站上 kit 售价 234.00 瑞士法郎 = 1608.9157 人民币,直接购买可接受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站上 kit 售价 234.00 瑞士法郎 = 1608.9157 人民币,直接购买可接受不?

不可以,项目已经严重超支了~

其实BOM成本没多少,大约200块RMB除去PCB不算,目前物料已经齐了~只差PCB,或者不行就洞洞板解决了。

网友:
要不开帖众筹转换图片或者重新设计PCB?

网友G:
https://github.com/giacu92/rDUINOScope/archive/v2.3.1-ILI9488.zip
胡子哥 拿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github.com/giacu92/rDUINOScope/archive/v2.3.1-ILI9488.zip
胡子哥 拿去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客气客气客气

网友H:
我倒,前辈已在弄这高级货,直接膜拜,我也刚入坑,小黑普通版铝脚+双电跟,又入手了T7C摄像头,又搞了3D打印的个电调焦装上,玩了二个月,  发觉那垃圾电跟太坑人了,GOTO价格也太TMD贵, 这才想画个板加上电调焦驱动直接换掉那电跟板而已。。刚还动手,画SCH,就看到这帖了,直接浇灭了我的欲望。。

严重求搭车,我也要弄一套。。

另外楼主,打板费用,元器件都预我一份,我和你分摊。。。 真的,不开玩笑,不论成功是否,折腾就是乐趣。

网友H:
刚找了下,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0875201997704/  这有FACEBOOK 的讨论组,200多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呢,甚至连下载图片的网址我都打不到啦

https://hackaday.io/project/2139 ... j-discussions-title

这是原版图片了吧

楼主(2017-10-28):
引用 网友H:
我倒,前辈已在弄这高级货,直接膜拜,我也刚入坑,小黑普通版铝脚+双电跟,又入手了T7C摄像头,又搞了3D打 ...

向老外要到了原版ad文件,已经打了原版一套5pcs,jlc按拼板算,5pcs花了快150,目前已经快焊好一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找了下,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0875201997704/  这有FACEBOOK 的讨论组,200多人 ...

这这几天你还能爱国?

楼主:
找到作者要到了开源pcb的ad文件,已经打样,正在焊接过程中,谢谢你,如有需求,我包邮送你1片,以示感谢。

网友:
高级玩家

网友I:
看星星需要多少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星星需要多少银子

入门1k到10k不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这几天你还能爱国?

可以啊 ,付费买的
http://www.cloudkkk.com/
我用了有一年多了,算比较稳定,手机,电脑都可以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找到作者要到了开源pcb的ad文件,已经打样,正在焊接过程中,谢谢你,如有需求,我包邮送你1片,以示感谢 ...

看了这个,直接不想再弄那电跟板了,也是想弄一套,已在淘宝找配件了。。 我略懂硬件和单片机软件 ,希望能制作成功。。

这几天已某宝查了很多,发现是寻屏比较难找,其它的还可以,大多不是Hx8352A驱动的也没写触摸的驱动IC型号,不知能不能用。而且直接PCB的话,屏就不要那种带底板的了吧?  你的屏是那买的,方便的话发下链接。。
其他的配件也是,直接要零件了,不能要带转接板的了吧?

肯送我,就非常感谢了,还要难道你包邮吗?到付就好了。地址私信你。。非常感谢。。。制作过程还要多多指教,我顶多只是使用有8位单机的经验,对于这些ARM还真没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这个,直接不想再弄那电跟板了,也是想弄一套,已在淘宝找配件了。。 我略懂硬件和单片机软件 ,希望 ...

送给画板的,不能送你,哈哈。
我的昨天晚上已经点亮了,也是找8352a找了好久,8352c的据说不行,8352b的未知。
昨晚成功一次开机成功,还没有连电机,8825不大好焊,老外用了些较贵的偏门器件,如背光运放,3v3稳压,电机驱动控制用的mosfet等,我在jlc及淘宝上找了些代用品,晚上回来带电机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这个,直接不想再弄那电跟板了,也是想弄一套,已在淘宝找配件了。。 我略懂硬件和单片机软件 ,希望 ...

我以为你是那个画板的,只送给画板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以为你是那个画板的,只送给一板的

那你将文件发我,我自已打板,行不?

另外屏和那些配件链接接,也发我,我找的那些不知合不合适。。

我邮箱:wwm@pasgao.com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你将文件发我,我自已打板,行不?

另外屏和那些配件链接接,也发我,我找的那些不知合不合适。。

回去我整理一下,将我的元件代用情况发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去我整理一下,将我的元件代用情况发上来。

我已在闲鱼付款了,就等你链接,购其他器件了,谢谢

网友:
第一次用Arduino试着下载了 Arduino 1.85.IDE 直接打开 _2.3.1_Boiana_EQ_Giacomo.ino 编译了一下,出错了 信息如下

Arduino:1.8.5 (Windows 10), 开发板:"Arduino Due (Programming Port)"

E:\Arduino\rduinoscope\rDUINOScope-2.3.1-ILI9488\rDUINOScope-2.3.1-ILI9488\_2.3.1_Boiana_EQ_Giacomo\_2.3.1_Boiana_EQ_Giacomo.ino:74:17: fatal error: DHT.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DHT.h"

                 ^

compilation terminated.

exit status 1

看起来是低级错误,找不到头文件 DHT.H 但实际这文件是的 library目录内的,IDE又没找到指定目录的地方,怎么搞?

网友H:
大胡子前辈,怎么没了下文了? 最近很忙?出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胡子前辈,怎么没了下文了? 最近很忙?出差了吗?

板子发了,这几天忙,晚上测了下几个地方波形正常,就差上电机了今天买的外壳会到,晚上搞。

网友H:
引用 楼主:
板子发了,这几天忙,晚上测了下几个地方波形正常,就差上电机了今天买的外壳会到,晚上搞。 ...

现在重点不是板子,是屏和配件的链接。。。。

不懂C,更没碰过Arduino ,今天弄了几下,原地址下载的那个屏驱动是Hx8352的总算编译成功。。

但上面网友发的那个屏驱动是ILI9488的就失败了,出错,不懂Arduino,不会弄。。。
而这个版本看介绍是增加了200多天体数据和可以自定义天体的。。。

还有,天体数据中好象没有太阳系的七大行量,只有那些星云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重点不是板子,是屏和配件的链接。。。。

不懂C,更没碰过Arduino ,今天弄了几下,原地址下 ...

rDuinoSCOPE GOTO STAR 系统DIY接近完工,附制作心得及元件代用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9968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