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唐单片机ISD9160及其在官网上下载的Demo样板原理图的...

楼主(2017-09-28):
最近几天因为想做一个语言识别的东西,于是开始在网上查找便宜的解决方案。
淘宝上大部分都是些LD3320语言识别模块,而且价格不便宜。讯飞的语音识别芯片,更不用考虑了。
找了很久,找到了一款带语音识别的芯片,新唐的ISD9160芯片;

新唐官网上下载的ISD9160的文档;文档我贴上来;

在这个文档中的最后几页,关于芯片的命名规则治

在官网上关于ISD9160的样板,这款样板实现的功能是有语音识别功能的。
但是在该样板的原理图中,却又是ISD9160

这样的话,我就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只有ISD916CFI才具有语音识别的能力,还是说只要是ISD9160系列的芯片,都可以语音识别?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官方提供的ISD9160样板原理图中的,音频信号输出处理的,LC滤波器电路。这个LC滤波电路,我算了几次,截止频率都是143K左右啊,
而我们的音频信号,是在0~20KHz之间啊,
那这个LC滤波器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大量的20KHz以上的信号,送入了喇叭。
还不如,不接这个LC滤波器呢。

网友A:
感谢,现在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现在去看看

帮忙看下,是不是新唐故意设计的坑

楼主:
因为这件事情
我感觉自己快变成  愤青了                哎

楼主:
0.0
  新唐使用的人,真少

网友(2018-08-04):
我也想用这个,但是淘宝上卖这个的开发板都好贵

网友:
好像不贵,100多吧。不过玩语音识别这个还是low了点,是离线识别,只能识别固定的几个命令,要玩的话应该有更好的选择,我待会儿找个链接。另外,这个片子不便宜,只能玩玩。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6414-1-1.html

网友B:
ISD9160FI和ISD9160CFI的区别找到了吗,我看立创商城有ISD9160FI卖,本来准备买几片回来玩,但是听你这么一说,感觉这个是个坑呀!

楼主(2018-10-16):
引用 网友B:
ISD9160FI和ISD9160CFI的区别找到了吗,我看立创商城有ISD9160FI卖,本来准备买几片回来玩,但是听你这么一 ...

图片上不是已经标识出来了吗?

ISD9160CFI   支持语音识别;

ISD9160FI   不支持语音识别,标准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上不是已经标识出来了吗?

ISD9160CFI   支持语音识别;

那个英文文档肯定第一时间就看了,不过不确定那个标准版本的,看嘉立创在卖FI后缀的,问了卖芯片的,回复是:“两个都是带语音识别的。一般做中文语音识别用FI,英文等其他外文用CFI。CFI价格会比F贵些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