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LC4层板,每层板之间的绝缘电阻多少?耐压能多少伏?

楼主(2017-09-28):
如题;
因为中间两层走线,上下两层有接地,要求绝缘电阻100M欧姆,耐压700V,能否做到?

楼主:
嘉立创没人回答一下?

网友A:
没说多厚,用4mm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多厚,用4mm厚的吧

1.6mm的板厚,4层,刚才问嘉立创技术传了分资料;
1层和2层的距离为0.2mm,
体积电阻率大于等于1*10^6(M欧姆/cm),则1*0.02= 2*10^4(M欧姆);
击穿电压大于等于30kv/mm,则30*0.2=6(kv);
理论上能满足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1.6mm的板厚,4层,刚才问嘉立创技术传了分资料;
1层和2层的距离为0.2mm,
体积电阻率大于等于1*10^6(M ...

你要真这么做,很可能有烟花表演了!介质在高压下是会介质老化的!!!!这就为什么那么厚的电线皮也只能350V AC的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真这么做,很可能有烟花表演了!介质在高压下是会介质老化的!!!!这就为什么那么厚的电线皮也只能 ...

这个在测试的时候,要求1分钟的交流电压,实际电压为5V,这个能接受?

网友B:
肯定不行的,有没顺便问介电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行的,有没顺便问介电系数?

介电系数看不懂,大师可以讲解一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介电系数看不懂,大师可以讲解一下么?

不是大师,介电系数是我想问的,与频率有关,PCB的耐压会变的,潮湿一点,绝缘电阻就降低了,还是做好预防漏电的准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