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原理图复制到word错位,哪位有好的办法?

楼主(2017-09-29):
原理图中的字符都跑了,的重叠的,有变形 的,怎么解决??

网友:
导出到PDF,然后PDF再到WO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啊,从来都没遇到过字符能跑的

清晰度不够。有时有底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晰度不够。有时有底色。

按2楼的办法,转PDF。
可以再用PDF转高清的JPG,再放到WORD。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晰度不够。有时有底色。

pdfcreator 打印成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