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哪家芯片公司有FDX-B标准的玻璃管电子标签读卡器方案

楼主(2017-09-29):
求问哪家芯片公司有FDX-B标准的玻璃管电子标签读卡器方案,找了两天没有找到,请各位帮忙提供一下芯片型号或者厂家,万分感谢!

网友A:
不差钱的话,找Harting吧。它们的RFID电子标签可以做到比 0805 电容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差钱的话,找Harting吧。它们的RFID电子标签可以做到比 0805 电容还小。

不是钱的问题,畜牧动物植入式标签是统一标准的,只能用这种,但是找不到读卡器的方案商

网友B:
https://yjrfid2015.cn.china.cn/     google  搜索出来的 你看看咋样,  原来 你是要方案啊  你的找芯片公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yjrfid2015.cn.china.cn/     google  搜索出来的 你看看咋样,  原来 你是要方案啊  你的找芯片公 ...

多谢,就是想找芯片公司,但不知道哪家公司有这类芯片,找了一些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就是想找芯片公司,但不知道哪家公司有这类芯片,找了一些都没有 ...

找成品读卡器  拆  不就知道了

网友:
复旦微  AMS  NXP  这些都有读卡的方案  看你的卡是什么卡